[综合] 廉价点焊机组装完成; 点焊前滴上酒精 避免发黑 降温保护电池

楼主(2025-07-08):
前文提到过一个潦草组装的廉价点焊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4381-1-1.html

最近重新打板制作了控制板,改成了自带电池的,能用数码管和编码器旋钮设置焊接参数,能控制电容充电电压上限。
用充电宝芯片IP5306给电池充电。
MT3410加运放和采样电阻组成恒流充电电路,充电电流只有1A多,每次点焊后要等几十秒让电压恢复,否则焊点不一致。
MT3608升压到15V,光耦TLP350驱动MOS阵列。
TM1650驱动4位共阴数码管用于显示参数。
STM8S003做控制。
各种芯片型号选型不是最优,只是有什么就用什么

全貌,之前是几个板子临时组合的

MOS管阵列套上透明PVC热缩管。

两面都是MOS管

铜排弯折打磨的焊针

前文提到过,由于功率部分的超级电容MOS管铜排等都是便宜货,所以只能尽量减少各处长度减小回路电阻。
业余偶尔用用还是可以的,比没有强。

但电流不够只能时间来凑,当时间到了十几毫秒就开始发黑了。想到了氩弧焊通过氩气保护,防止氧化,形成漂亮焊点。
那么点焊时能否也加上气体保护呢? 但是氩气二氧化碳等不好搞到,需要气罐,点焊时也不好操作。

看到有人点焊后为了快速降温,会用酒精擦擦焊点。那么焊接前就滴上一点行不行呢?
经过实验,完全可行,效果出乎意料,一点也不黑,以为没有焊接好,但拉开后竟然拉丝了,非常结实。
未加酒精保护时,会导致镍片强度下降,拉开时只有一个洞,不会拉丝。

滴上酒精后焊接时蒸发吸热,焊接后温度很低(只有焊点附近一丁点的地方高温),能快速降到95%酒精沸点78.2 °C。
同时点焊时酒精受热成蒸汽,这种还原性保护气体会保护在焊点周围,类似氩气保护,更像“气体松香”。

如下图,发黑的是没有加酒精的焊点,加了酒精的焊点看起来不明显。
加酒精的焊点看起来只有一个印子,但实际更结实。

为了让电流更多的经过焊点,镍片中间用剪刀开槽了。

撕开后拉丝。

垫了铜片也能焊上,铜片没有焊透,但强度也可以了。应该在没有垫铜的地方也点焊一下增加强度。

上面的点焊参数都是 9毫秒 + 10毫秒间隔 + 24毫秒, 叠铜片的应该再加点时间。

焊接时镍片的上下两面,铜片的上下两面都有酒精,焊针触点也被酒精滴包裹的。
实际操作是很简单,滴上后就自动流入缝隙里了。

点焊后有蒸发的嘶嘶的声音,焊点立即可手摸。

滴酒精除了保护焊点,更能快速降温,保护被点焊的电池,尤其是负极。

祝愿大家的电池和电池组等更安全。

网友:
用酒精保护真是个好主意

网友:
通风操作,酒精蒸汽浓度高了有爆燃风险

网友:
焊点加酒精是个妙招,回头试试

网友A:
有没有用水试过?

网友B:
额,还是黑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用水试过?

没有试过用水,担心挥发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还是黑了啊

忘了标注了,有没加酒精的焊点是对照组。

加了酒精的在图片上看起来不明显,实际上也只有一个印子而已,但很结实。

网友:
还缺个电焊机,买了2个东磁动力电池,准备把淘的新吸尘器电池组换掉(放置太久了内阻大,看着电压正常开关后转一下就不转了,直接插usb倒是能转)

网友:
效果怎么样?我也想做

网友:
这个可以呀!!!

网友:
点焊还能加酒精学到了。

网友:
加酒精保护,是个新思路,赶快试试!

网友:
妙啊,酒精揮发产生气体保护

网友:
第一次听说点焊前滴上酒精 避免发黑

网友C:
是75%消毒酒精吗?会不会烧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75%消毒酒精吗?会不会烧起来?

95%的酒精,没有烧起来,况且只有一小滴。

网友:
很好的尝试,谢谢分享!

网友:
好办法。
以后有点焊机时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