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出租电池,使用单片机自制大功率密码开关,密码按键那种的设想

楼主(2025-07-08):
出租电池,使用单片机自制大功率密码开关,交易按键那种的设想

有些闲置电池,比如应急电池。自己找客户,设置密码开关,就在小区里或就近使用借用出租,

看了下基本上都是写几个固定密码。被破解没事。都是半熟人借用,考虑到电池损耗大,留个微信联系号码。搞个密码最合适,

看了下最便宜的stc15f101或104

八脚。

正负极,和高低电平控制开关一脚,

单片机写入脚两个。

还有三个脚

可以做三位数按键。属于是君子约定的电子锁了

创意来自下面。有兴趣的可以讨论下。

楼主:
单片机选择型号还没有决定,看了下三位数和复用刷机两脚才可能五位数。个人感觉起码四五位数合适。还得防止反复乱按报错自己打开开关。。

代码,用ai写试试。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研究。要是用这个创意商用,会血亏的。

个人感觉适合自己玩儿,不适合商用,毕竟很容易被破解,前面图就是例子。

使用环境是地下车库,频率就像中奖一样非常低。需要零待机,没有wifi也没有电话信号,用的时候再打开单片机通电,输入密码触发500安开关。毕竟很着急用车的人,不会给你连wifi蓝牙啥的,最多打电话问下开机密码就行了。

网友A:
内置时钟芯片,按照时间戳计算个密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时钟芯片,按照时间戳计算个密码就行

是一部分硬件时钟。然后代码单片机读时钟频率算随机密码?我设想的是某个stc单片机,毕竟好买。要用时候通电,自动准备,如果按对了或1-9输入对了就一个脚高电平驱动光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部分硬件时钟。然后代码单片机读时钟频率算随机密码?我设想的是某个stc单片机,毕竟好买。要用时候 ...

简单举例,单片机设置好RTC时间,然后用当前“年月日时分”数据进行相互加减乘除哈希等运算,最终每分钟得到一个密码数字,假设你的密码一小时内有效,然后你用同样规则生成一个密码给别人,别人拿密码输入单片机,单片机判断前后一小时内有没有一致的密码,有就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举例,单片机设置好RTC时间,然后用当前“年月日时分”数据进行相互加减乘除哈希等运算,最终每分钟 ...

大概看懂了。以每小时数字为基准,做数字运算可以做两套算数字的硬件。接到电话,马上运算。再给对方,设置一小时后失效。具体操作就看创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