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1584降压模块是否真的不推荐用?

楼主(2025-07-08):
刚下单了MP1584降压模块固定5V输出版本。然后网上看到说这个芯片不稳定、会烧后面的芯片啥的。这个降压模块真的不推荐使用吗?

楼主:
就怕这个降压模块出问题后输出电压过高

网友(2025-10-23):
我有个接24v直接烧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输出串个灯泡,柔性减峰

网友:
我用坏三个mp1584的,三个mp2507的,都是莫名其妙坏了,可能是手摸坏的,也有可能带舵机堵转几次坏的的,用来改航模12.6转5v给手机充电坏的,都是淘宝的dc–dc,3a降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