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大神们指导指导!水草灯的电源,换电容后灯就一直闪烁

楼主(2025-07-08):
水草灯的电源,我发现有电容坏了就换了。只是换好后灯就一直闪烁,我用别的电源试一下可以确定灯能正常用。就是这个更换电容的用不了!求大神们指导指导,是那个地方出问题!

网友:
坏的不止电容

网友A:
换之前闪烁吗?

网友:
最好测下更换的新电容容量是否足够

网友B:
换之前灯什么情况

网友C:
将原来的电容换回去试试啊。

网友:
过载了,电路还有问题没处理好。背面图片拍一下。

网友:
还有别的毛病

网友D:
把大电容也换掉

网友E:
那个大电容比较可疑

网友:
绿色的是高频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之前闪烁吗?

不闪,之前就是每次用开关关灯后要拔插头才能开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换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原来的电容换回去试试啊。

原来的已经用不了了我才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大电容也换掉

好的,我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大电容比较可疑

好的,我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之前灯什么情况

换之前灯没问题的,就是每次关灯后要拔插头才能开灯。所以我就拆开看,发现四个16v1000uf的电容涨了就全换了!

网友:
闪烁是电源打嗝,还有其他的问题再检查一下。

网友:
有可能别的电容也有问题了

网友:
没按板上印的容量配电容?

网友:
闪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也可能是灯珠贴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