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故障魅族24W快充头

楼主(2025-07-08):
魅族快充,原来一直正常使用,有半年时间找不着了,以为丢了,打扫卫生找到了,结果坏了,充不了电,测量输出电压4V-3V乱跳,看不出哪里坏了

网友:
没见电解电容呢?

网友:
电容在板子后面?

网友:
暴力拆解的?

网友:
垃圾桶 不客气

网友:
不会是受潮吧?

网友:
有输出,先看看是不是有虚焊,找找看看有没有黄金小电容、小电阻。

网友:
拆的不彻底,没看到背面图

网友:
先查电容再查虚焊

网友:
快消品,坏了就扔

网友:
换电解电容试试,芯片坏了没必要修。

网友:
暴力拆解,检查电容或焊点,如没事,直接垃圾桶

网友:
快充头,按协议输出,没插对应协议的设备可能就是没有输出,4V左右估计是在打嗝待机状态中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我现在看到充电头,除非很有价值或者特殊意义的,几乎都不修了。。。太费神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