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USB扩展坞,求助Type-C如何接线

楼主(2025-07-08):
一个不知道啥品牌的TYPEC扩展坞,TYPEC外接线没了,想拆开看看接上,发现是排线链接,不知道该怎么接,麻烦高手赐教

网友:
好多芯片啊

网友:
好像读卡器

网友:
那个排线像是接屏幕的

网友:
带有读卡器的。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这种排线链接,要有专门定义。

网友:
排线有可能是链接屏幕的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做工还不错的,可惜只是配件了

网友:
带有读卡功能的扩展坞,比较实用。

网友:
排线就是屏幕显示信息的,旁边有两个晶振,TYPEC口那个才是输入的。

网友:
本来就是type-c连接电脑的,找一根普通type-c充电线就行了。

网友:
看这像读卡器

网友:
用料还可以啊,估计也不是便宜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