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装一个出口的电力监测仪 Maxcio PM001-CE

楼主(2025-07-08):
朋友给的

英标的三大插

脚是纯铜的

防拆螺丝也没用

看主板做工还可以

前面是用坏的公牛插座的模块

嵌进去刚刚好

背面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后来无意中发现三插的电源线刚刚好

合体

试了下精度不行,插排上的指标灯的功耗测不出来,又是吃灰的货。

网友:
除了英标的插头用铜多点,内部还是一个味

网友:
我9.9买过咸鱼上的,

网友:
优利德的起步  其他都质量太差

网友:
这样改有些费劲,不如找个多位插排,直接改到插排里。

网友:
里面还有电池的。

网友:
插座四周用热熔胶堵上

网友A:
你那个不是写了嘛,测量范围1-3120W。插排上的指标灯大概0.25W,不满足测量范围当然测不出来

网友:
只当练手了

网友:
可以不更换插座,换了以后比较难看了。找一个英标转国标插座插上去,就可以插国内的电器插头了。

网友:
这样的插头不好找插座

网友:
不是正经测量功率的东西。

网友:
这山寨味很浓郁呀,做工还是优利德

网友:
不是精度不行,只是分辨率不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不是写了嘛,测量范围1-3120W。插排上的指标灯大概0.25W,不满足测量范围当然测不出来
...

我也有一个北电的功率计。

网友:
英标转国标插座插

网友:
安规电容旁边的限流电阻是有点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不是写了嘛,测量范围1-3120W。插排上的指标灯大概0.25W,不满足测量范围当然测不出来
...

没仔细看,看了就不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