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使用无线门铃改装一个电源款简易呼叫器

楼主(2025-07-08):
早先使用多功能播放器改装了一个简易电池款呼叫器,坛友@8139看贴后,送了个无线门铃。前一段时间需要用了,就改装了一下,使用无线门铃改装一个电源款简易呼叫器。使用效果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PS:
由于身体原因,老人对磁场,无线信号比较敏感。延长线并接的按键开关,固定在床头,平时使用。发射端通过连线放在较远处插电使用,接收端放在另一个房间。延长线使用的0.5mm2的铜芯平行线,和直接使用发射端按键效果没什么区别。

早先用多功能播放器改装的简易电池款呼叫器。

由于需要,使用无线门铃改装了一个电源款简易呼叫器。改装很简单,将遥控端改成接电源使用,并在控制按键上并接了一个带线开关,平时使用时,只要按并接的按键开关就可以了。

遥控端采用上下卡扣固定的,从底端使用小一字螺丝刀一撬就可以打开,原先使用的12V电池,不耐用,改成12V电源供电。

找了个带线谱的2C 26AWG+2P 28AWG的4芯线,2C 26AWG接12V电源,2P 28AWG接并接开关。使用不同的2P DC接插件连接。

使用红、黑线,并接在原电池座正负极端。

使用绿、白线并接外接开关。

相关链接:
拆坛友8139的榴莲包附4058充电板编程电阻计算表
拆一个多功能播放器改成简易电池款呼叫器

网友:
改的挺不错的

网友:
实现了无线呼叫,升级了。

网友:
把供电方式改了,得在附近加装220V电源

网友:
老哥会玩儿,单路无线改成无线+有线双路触发,还加了无限续航

网友:
洞洞版改装?

网友:
这个噪音大吧

网友:
这个不错,很好的改造,学一下

网友:
你这是无线有线两用的吗?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啊

网友:
不错的想法,发射端改成了可电池供电,也可DC12V适配器供电,操作按钮可用发射盒上的按钮,也可用延长线的按钮。

网友:
为什么那条白线这么长啊,真的需要这么长吗?如果非要用这么长的线,那干脆改成有线的算了

网友:
这是门铃的新用法啊。

网友:
门铃的新用法

网友:
折腾这么长的线干嘛?需要呼叫,再买一个相同的放在需要的地方,只要频率一样,可以多遥控开关控制门铃响,

网友:
想不出这个应用场景是什么

网友:
你这个厉害啊~

网友:
没事弄弄混时间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