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JJ20的手持荧光棒特制款式有场控功能可以使其变色但我没有

楼主(2025-07-08):
拆个JJ20的手持荧光棒特制款式有场控功能可以使其变色但我没有

朋友请求帮忙修复一个玩意,我喊他拎过来瞧瞧,翻来覆去看不懂,询问才知道,是JJ20的演唱会灯牌,头条上看到过别人拆灯牌,而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么高大上的东西,来看看内部到底是啥样的。

JJ20的灯牌,好家伙,拍照放反了。

反过来才是正面。

手柄处是电池区域。

直接可以抠起来。

咋一看,以为只是两个7号电池供电,心想难得遇到能省电的手持玩具。

最后仔细一看,原来还有一节电池是深入/伸入内部。

整个荧光棒只有底部一个螺丝固定。

旋松后就可以用指甲盖分离前后塑件了。

好家伙,灯条是软片灯条,灯珠之间又离得远。

灯牌内部空间能连成一条。

电路板。

驱动芯片抹字了。

抽出软灯条。

电路板背面就可以显示出来。

晶振少见的27,1383,为何是逗号?

另一个芯片,经查,该芯片可以被传统遥控操控,CMT2210LB,也有专门的遥控器卖。

开始折腾开关,朋友说是开关的凸起断裂,仔细看开关脚位也有污渍,怀疑是进液后导致开关失灵,故掰坏了开关。

在得到合适尺寸后,某宝下单,短柄的开关很便宜,但是需要长柄的就不多了,买了两个,还不包邮。

到货后,将损坏的6脚开关暴力拆下。

清理好残留焊脚,清理焊盘。

将新的焊上。

毫无违和感。

全网也只有那家的运费及产品优惠点。

脚位凸起的刚好,伸出一点刚好够拨动。

然后现场没有电池,也没带可调电源,就等到回家将电池装好后,测试,顺便拍了小视频发给朋友。
然朋友很高兴的预定了一顿饭给我。抽空约。

网友:
灯牌高大上,维修折腾技术高大上。

网友:
通电后显示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恭喜楼主完美修复!感觉这种开关柄越长越容易发生断裂,开关柄越长,拨动时柄的根部受力就大,不结实的话就容易断裂。

网友:
成本不低啊,再加上CM  更猛

网友:
不知道是用的什么频率

网友:
就是led的灯

网友A:
还不明白这玩具要怎么玩?就是摇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不明白这玩具要怎么玩?就是摇晃?

就是和平常的荧光棒一样,只不过这个可以变色。带遥控由场内统一控制颜色变化这样氛围更好,看起来更好看

网友:
这么高大上的东西  还是第一次看见   哈哈

网友:
更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RGB灯带,这个应该是1米30灯那种吧。

网友:
不错,本来一次性使用的东西,没有用牛屎芯片的我觉得都是良心商品

网友:
变色灯芯片。万一手柄断裂,改成发光棒。

网友:
你可以变个迪迦奥特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和平常的荧光棒一样,只不过这个可以变色。带遥控由场内统一控制颜色变化这样氛围更好,看起来更好看 ...

哦,统一遥控,那倒是很有气氛的

网友:
希望改成手动换颜色,还要手动调亮度,这样的话可以做小夜灯

网友:
又是单片机又是带遥控,功能挺多啊

楼主又蹭一顿饭

网友:
这顿饭赚的太容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