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48V三元锂电池

楼主(2025-07-08):
请推荐一款48V 12-15Ah三元锂电池品牌,电动自行车用(400瓦电机,载重260斤,经常爬个6度左右小坡)谢谢!

网友A:
12-15Ah,容量太小,有空间的话,直接上4830的,能跑70公里

网友B:
BYD出原装2轮电动车成品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15Ah,容量太小,有空间的话,直接上4830的,能跑70公里

我不要求续航,只求能输出大电流,路上到处都是坡,车子空间小,每天骑7公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要求续航,只求能输出大电流,路上到处都是坡,车子空间小,每天骑7公里 ...

从你描述来看,不是电池问题了,是你电动车问题啊,要求大电流,但你电机功率小啊.....400W

换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描述来看,不是电池问题了,是你电动车问题啊,要求大电流,但你电机功率小啊.....400W

只能换车了吗?院子里停了好几辆400瓦电机的国标车,人家的车带人跑的那么轻松,可能我的车是假400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换车了吗?院子里停了好几辆400瓦电机的国标车,人家的车带人跑的那么轻松,可能我的车是假400瓦{:00 ...

对,换车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BYD出原装2轮电动车成品电池了

刚去拼多多搜了,有卖比亚迪磷酸铁锂电池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换车才能解决........................

好吧,接受老哥的建议

网友:
400W带人不行呢。

网友C:
小容量的电池,大电流输出,对锂电池寿命不友好啊。
自己组个大容量的,28AH的,续航55公里以上。我现在在用的。体积18X18x15.5cm
还有一辆小车,16AH的,最简易的新国标电动车,续航30公里。

网友D:
传奇鼓包王,星恒
锰电池,鼓包,但是不爆炸,我那个用了5年,挺好的,就是鼓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容量的电池,大电流输出,对锂电池寿命不友好啊。
自己组个大容量的,28AH的,续航55公里以上。我现在在 ...

谢谢老哥回复,我也想自己组一个,可是工具暂时还没着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奇鼓包王,星恒
锰电池,鼓包,但是不爆炸,我那个用了5年,挺好的,就是鼓了点 ...

谢谢老哥推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传奇鼓包王,星恒
锰电池,鼓包,但是不爆炸,我那个用了5年,挺好的,就是鼓了点 ...

对头,虽然鼓包王性能寿命不咋地。但是好歹安全性还是很不错的。我也有点喜欢鼓包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头,虽然鼓包王性能寿命不咋地。但是好歹安全性还是很不错的。我也有点喜欢鼓包王了 ...

我那个电池用了5年,容量还剩6Ah这样,还能跑20公里
有一点点鼓包

我这两天才组了一个16串的15Ah磷酸铁锂电池,实测能跑50公里
我体重140斤,不知道什么原因,平原地区还是小车就是省电?
当然了,车的电机功耗低,标的只有350瓦,平地最高时速34
48v的控制器,最高电流是15A,所以满负荷是750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