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心血来潮,折腾个19寸联想显示器

楼主(2025-07-08):
几个月之前开过壳修过电源部分,LD7575芯片,开关管等炸了。看网上LD7575有1元多,有5元多。果断下单1元多的。一通折腾后弄好了。
上周拿出来,通电状态下,显示器黄色灯(休眠),插上SUB数据口,结果黄灯也灭了。最后怎么都不亮灯了。这次拆开,开关管,几个易损件都是好的。剩下只有LD7575了。

心想不是遇到假芯片了吧,这东西也有假?幸好之前测过次级电压,16v,5v;所以这次干脆找个12V3A电源,改一下电压到15V, (用431稳压,网上有改法)再用个车充12V转5V.
使用原12V输出口,作为外接15v输入口。图片少了点
请教个问题,钳表测有交流0.3A;直流输出1.3A,15v。这显示器功率1.3X15=20瓦,输入端220X0.3=66瓦,效率这么低?还是我哪里不懂?先谢

网友A:
需要两路供电?直接用12v3a电源改15v后,再用12v车充配合输出5v,两路共地,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两路供电?直接用12v3a电源改15v后,再用12v车充配合输出5v,两路共地,解决问题了? ...

完美复活,是共地的

网友:
直接替换法,强!

网友:
买到LD7575芯片,先大体测一下引脚间阻值,全部都一样,如果有好的对比更好,一般问题不大,如果很多阻值差别很大,这些芯片就退回去,不要用了。

网友B:
LED的吧。搞这么多,不如查查直接买板多少钱?  我一个19寸的LCD的。花三块钱买了二极管、开关管等损坏元件,装上后15V 有了.5V 有了,就是3.3V 没有。大概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搞了几天~~~ 再去查宝上现成板。十三块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的吧。搞这么多,不如查查直接买板多少钱?  我一个19寸的LCD的。花三块钱买了二极管、开关管等 ...

昨天花21买了块拆机主板。其他机的,换装上就好。原板烧坏几个芯片,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