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电阻精度

楼主(2025-07-08):
在某宝深圳优信买了点贴片0805电阻0.1%精度,100k测出来只有99.81k,200k测出来196.2k,品牌卖家那里贴出来是光颉viking,感觉这精度有点渣,那位网友能推荐一下那个卖家的货比较真实呢

网友:
我也是之前做个小东西有电阻精度需求,百一的精度差,千一的价格又高,和万用表精度一样,虽然在误差范围,但是咱心理都希望一个数后面都是零可以多买一些,用电桥去筛选一致性较好的来使用,百一筛选出来一样比千一的精度高,一致性好,就是得有数量基础,个人经历思路,算不上推荐

网友:
千二,精度也可以了,不满意多挑挑也是能挑出一点的!总比千五的强一点!

网友:
我的精密电阻,都是在立创商城买的,很不错
少量的货,多选点,囤积一些,平摊运费

网友A:
我买过不止一次优信的0.1%,你这个测出来有点过于离谱了。测量机器更值得怀疑。我手上还有好些呢,可以测一下试试

网友B:
最爱用的 阻值全,常用不常用阻值都可以直接选择,不用像很多店,还需要留言具体阻值。
多少年了,一直买这家,真低温飘铜脚金属膜电阻。

网友A:
随便拿了一百同1K的来测试一下,都是连续3个的,我觉得没必要测下去了。你那种数值,99%就是表不准

网友:
注意恒温恒湿,注意测量的电线不同材料接触产生的热电势影响,注意空间磁场对表笔回路产生的涡流影响,还有静电场,宇宙射线等,人体辐射也比较大,远离测量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不止一次优信的0.1%,你这个测出来有点过于离谱了。测量机器更值得怀疑。我手上还有好些呢,可以测一 ...

看图片万用表应该挺准啊

网友:
上面测的23年买的,因为我有多款万用表测量追踪记录,所以一直就留着,作为参考观察表漂还是电阻漂的,结果来看电阻都不怎么漂的。

网友C:
欧贝顿旗舰店买点试试?我一直都买的欧贝顿,不过从没测过,手上也没高精度万用表可测,他家有满3-1的优惠,多买最好分开下这样每单都满3-1更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片万用表应该挺准啊

你这在线测量两个表就不能这样比的。

就算准了,你要不要看看你两个表的相对误差?你根本没有一个准的表。我建议你在华秋、立创之类买些没有疑问的1%电阻就行了,不用0.1%。 1%都不可能大面积200k出来196K的,你买1千个能找到2个都算运气爆棚了

网友D:
我感觉你的表有问题吧,我买的百分之一都比你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拿了一百同1K的来测试一下,都是连续3个的,我觉得没必要测下去了。你那种数值,99%就是表不准
...

不知道是不是表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贝顿旗舰店买点试试?我一直都买的欧贝顿,不过从没测过,手上也没高精度万用表可测,他家有满3-1的优惠 ...

就是领卷买的,不知道是不是领卷买的都是不合格的产品优惠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你的表有问题吧,我买的百分之一都比你的好

已经测了ut71b主板上的分压电阻,对比了一下万用表也不是误差很大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欧贝顿旗舰店买点试试?我一直都买的欧贝顿,不过从没测过,手上也没高精度万用表可测,他家有满3-1的优惠 ...

电阻到手短稳我觉得任何牌子都是不用测的。长稳才有技术差距。但怎么说也不可能0.1%电阻误差是2%,龟龟,超差20倍。像楼上几个100k出来99.7,99.8k大概率就是两个表都不准。楼主可以拿些1%出来测一下,一样看到多数是99.8,99.7……

像优信0.1%价格都是几毛钱一颗的,比1%贵了10倍不止,正常出货就有利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到手短稳我觉得任何牌子都是不用测的。长稳才有技术差距。但怎么说也不可能0.1%电阻误差是2%,龟龟, ...

这个是棕棕棕黄蓝,以前的dt830万用表上拆的,精度是0.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爱用的 阻值全,常用不常用阻值都可以直接选择,不用像很多店,还需要留言具体阻值。
多少年了, ...

看电阻万用表误差也不是很大啊,棕棕棕黄蓝,精度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