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懂就问:18650为什么会有这么脑残的设计

楼主:
正极负极特别近

镍片如果经常轻微移动磨破绝缘皮 就爆
95%的锂电池燃烧都是这个原因
为啥会有这么脑残的设计呢?

网友:
不是有绝缘圈么?

~~~~~~~~~

网友:
固定架+镍片点焊后怎么会动?就算动了原来就有绝缘片,后面加工还会加一个青稞纸的圈,两个绝缘片那么厚。出问题大都是后面使用不当

网友:
设计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
经常轻微移动磨应该不会破绝缘片

网友:
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A:
不光是18650啊,你看那些钮扣电池还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光是18650啊,你看那些钮扣电池还不是一样的

纽扣电池不会用镍片连起来
18650会的
锂电池爆基本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网友:
封装成本和安全综合考虑吧

网友:
楼主有新构思?

网友:
正常使用的镍片怎么会轻微移动呢?如果使用中发生了位移,那是焊接质量不过关吧

网友:
是不是早期的电动车也是用这种锂电池,如果是相信做过碰撞实验的。

网友:
仔细看看电池不都这样,碱性电池是整个外壳正极,底下负极,其他大部分电池是外壳负极
南孚那个搞笑的聚能环广告,那个聚能环就是正负极绝缘隔离用的,海还聚能

网友:
镍片焊死的,就算移动基本上也是跟着电池一起动,怎么个磨损绝缘层法?你鞋底走路会磨穿,但是鞋底会磨穿鞋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