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球击游戏机维修

楼主(2025-07-08):
游戏机通过小球击发屏幕敌人玩,故障是球不出,因为第一次维修,花了点时间,检查发现下端出球正常,故障在上端出球口,拆开输送管发现异物卡住,拿走异物修复

网友A:
这异物是啥?为啥会出现在这奇怪的地方。。

网友B:
修好了就是高手!

网友:
感觉很好玩的东西,恭喜修好了。

网友C:
两个电机驱动,和兵乓球发球机原理一样。

网友:
感觉很好玩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异物是啥?为啥会出现在这奇怪的地方。。

游戏结束,分数达到设备自动奖励的小玩具,塑料球,里面有小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就是高手!

不好拆,也是咨询厂家,发现底部,上部都正常。那就是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机驱动,和兵乓球发球机原理一样。

是的。下面通过管道送球到上面出球口,出口通过旋转把球打出去

网友:
好像是摩擦轮加速。不要求速度快,可做成弹簧蓄能。管道输送球。

网友:
这工作多少钱一个月?

网友:
看来有人没有取走奖励的小玩具或者是被吞了奖励

网友:
人就是会学习,边看边学就修好了

网友:
感觉还是虚拟的不爱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拆,也是咨询厂家,发现底部,上部都正常。那就是管的问题

热心的厂家。

网友:
技术不 错,游戏机的花样也越来越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心的厂家。

电话咨询,6-7年了,还不错,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