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日置万用表数据通讯模块DIY

楼主(2025-07-08):
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在没任何数据源情况下,从摸索到探索,经历很多坎坷,成功自主将日置数字万用表数据通讯模块研发出来!

网友:
这个高技术

网友A:
上位机自己写的?

网友:
做的真好看。可以参考优立德的模块。网上有很多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自己写的?

直接用官方的,没必要手搓软件

网友:
万用表和这个接口是通过红外线通讯的? 搞清楚协议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网友:
自己写上位机

网友:
有接口文档还是自己摸索的协议。。。。。。

网友:
软件官网好像有的下,但是能自己把通讯模块弄出来也是很厉害了

网友:
上位机官网有
关键是协议是通用协议吗?能发个教程最好了

网友:
这是真大神!中国人才辈出,科技井喷,超越阿美莉卡指日可待。

网友:
详细制作电路不能发出来,否则又被小偷偷去发财了。

网友:
如果我没看错,楼主自制的与表官方设计完美贴合,通过USB让电脑显示测量数据
这样可以实现数据连续采集对吗?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串口模块?我用的是cp2012,万用表上出现了链接符号,但就是连不上。我看官方的驱动是pl2303,是不是只有这种串口芯片才能用

网友:
有资料共享吗?刚好手上有台DT4282

网友:
能自己把通讯模块弄出来也是很厉害了,

网友:
千万不要到处发,,要不然又被无良商家拿去牟利了

网友:
原来是自主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