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5N开卡工具,一个开n38ab 一个是ssv6 v6p v7

楼主(2025-07-08):
首发一共两个包 一个开n38ab 一个是ssv6 v6p v7
链接
http://xmrom.kmdns.net:5000/007-Yeestor/YS9085N/YS9085N_MPToolV8.00.00.25.001_HT3105A3_N38A_B.7z
http://xmrom.kmdns.net:5000/007-Yeestor/YS9085N/YS9085N_MPToolV8.00.00.85.558_HT3B22A3_SSV6_V6P_V7.7z

网友:
第一次见9085N开卡工具,向无私的大佬致敬

网友:
向无私的大佬致敬

网友A:
致敬。大佬有没有9082H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致敬。大佬有没有9082HT的?

有的 没公开

网友:
牛逼,可以的大佬

网友B:
9082HT+N38 有吗?183080828@qq.com 可以有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82HT+N38 有吗? 可以有偿

有的 qq2602633926

网友C:
下载扣了55家元晕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扣了55家元晕死了

?不是有发直接下载的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扣了55家元晕死了

你不点链接下载怪谁

网友:
不想折腾HT了,搬板了/9085N

网友:
首先感谢大佬,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工具认出了我的闪存颗粒,但是点击开始后显示ISP Fail,请问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
YS9085N开卡工具下载收藏了。

网友:
我手头刚好有一个YS9085坏盘,已经吃灰大半年了。估计是黑片QLC,一直没有软件搞它,下载LZ的软件,发现在Win7x86系统下启动报错? 然后在Win10系统里反而可以正常打开,试着开卡几次,都报同一个错误如图……缩小容量也不行

网友:
楼主,这是啥状况 下载了 开卡是成功的,就是只有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