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NOTE9 PRO 改电源直供供电失败是啥原因?

楼主(2025-07-09):
拆下红米NOTE9 PRO 电池保护板 保护板正极串一颗1N4007 负极接USB充电线负极 保护板扣上手机 USB线接原厂配的充电器  按手机开机键开不了机 ,请问啥原因?

网友:
去掉1N4007试试

网友A:
手机电池其实是聚合物电池加一个保护板,然后保护板上有三个电极,对应接手机上的三个电极,如果直接接手机的正负电极,可能因为缺少协议,开不了机,所以最好保留保护板,电池接在保护板上。

网友B:
在二极管后面加一个大电容试试。

我的随身WiFi有几个能直接不要电池5V供电,开机使用正常。

有几个直接5V供电不能正常开机,于是在电池位置加了个法拉电容,就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手机卡机瞬间电流很大,电压波动不能太大,加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
别人用超级电容串联成功了,可以参考下

网友C:
note9 pro已经沦落到这个程度了?我有3台

网友:
需要并联一个大电容~

网友D:
并大电容法拉电容最好;或用低内阻电源比如4.2V5A的

网友:
开机电流大吧,
我的note9 4G版的,开不了机了,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电池其实是聚合物电池加一个保护板,然后保护板上有三个电极,对应接手机上的三个电极,如果直接接手机 ...

应该是三楼所说的原因,不是电流大小的事,而是电池接口除正负级之外的另外两个接口在起作用,相当于开机控制电路。

楼主:
试过去掉1N400也不行,改串联1N5822也不行,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电池其实是聚合物电池加一个保护板,然后保护板上有三个电极,对应接手机上的三个电极,如果直接接手机 ...

拆开电池保护板,看到保护板上只有连接聚合物电池正负极两个电极。刚开始也怀疑会不会还有另外的协议电极,但没看到,因为手机是突然充不进点,新买的手机还在路上,等新手机到了上照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二极管后面加一个大电容试试。

我的随身WiFi有几个能直接不要电池5V供电,开机使用正常。

主要是背个大法拉电容太难看了,尝试过拆除1N4007,并联个50V47UF电解电容尝试开机,按开机键也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te9 pro已经沦落到这个程度了?我有3台

note9 pro 手机我有两台,都是电池鼓包了,一台鼓包自己顶开后盖,充不进电,一插数据线充电充电电源指示灯不亮,一台顶开屏幕翘屏幕,所想一劳永逸,直接改成直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大电容法拉电容最好;或用低内阻电源比如4.2V5A的

低内阻电源4.2V5A的推荐一下,最好是体积小能放进手机电池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内阻电源4.2V5A的推荐一下,最好是体积小能放进手机电池槽的,谢谢。

哈哈,之前的手机维修店都用可调电源接手机维修,那就是了。充电器貌似没协议的话只有2A,估计启动手机有点困难。
要是能放到手机里面,那么去配块电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note9 pro 手机我有两台,都是电池鼓包了,一台鼓包自己顶开后盖,充不进电,一插数据线充电充电电源指示 ...

我有一个红米note7 pro就是这个毛病,后盖被顶开了,但是我看电池背面鼓的不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背个大法拉电容太难看了,尝试过拆除1N4007,并联个50V47UF电解电容尝试开机,按开机键也是没反应 ...

有2032一样大小的法拉电容,买来就是2串联堆叠的,掰开放平即可。

网友:
4007电流是否太小了开机时压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