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热水器更换两种镁棒+内窥镜找水垢清理

楼主(2025-07-09):
家里两台热水器用了5年了,APP上提示镁棒的寿命是3年。之前想换过,比较懒得动,拖着没弄,最近才换的。

网上买了不同商家的镁棒两只,这玩意还分两种制作工艺,挤压和浇铸。

就买了2种,挤压款的外观光滑,螺杆是在端部攻丝后拧入的。所以螺杆也可以拧下来。

浇铸款号称是铸造前放进去的,可以理解为做雪糕冰棍前放的杆。

但用强磁铁检查,发现内部的长度都不如原装的螺杆长度,挤压款的螺杆更短。今后再断里面是必然的。

有一台热水器的镁棒就断里面了,费劲取出来。原厂都断了何况这些副厂的。

想清理水垢,又不想抬下热水器,不想从加热盘口哪里清理,怕破坏密封,也比较麻烦。

自己动手就是有时间,就从排污口那里慢慢掏,用内窥镜看看一些大的水垢,就只掏它们吧。小的用水管冲洗。

内涂层都是蓝色的,水垢主要集中在底部,有大的结块,更多是碎渣。侧壁没有附着水垢。

彻底清洗还得是从加热盘那里。

排污口太小,实在没有专用工具,也没从网上找到类似工具,清理的效果比较差。

用这些副厂的镁棒每年检查看看。

照片少,这样看看吧。

挤压款,螺母是镀铜的,虚假宣传是铜的。

浇铸款,外观粗糙,螺杆头在磁铁的位置。

原装镁棒断了,螺杆很长。

内部水垢情况

网友A:
内窥镜哪里买的?多少钱?链接发我~~~

网友:
我没内窥镜,换镁棒时开进水阀冲到没沙出来就算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内窥镜的出处,,楼主请提供个,,,谢谢,,

网友:
我一根镁棒买了3-4年了,也没有换。一台热水器用了10多年了,另一台也用了5-6年了。

网友:
弄个超声波清洗头放进热水器里

网友:
用除垢剂清洗一下。

网友:
一台热水器用了10多年了,看来真得换镁棒了

网友:
我没有内窥镜,不过前两个月洗的时候也洗得很干净,那些大的水垢,别看它大,从排污口那里出不来。可以用软管塞里面冲水,把大的水垢先冲到靠进排污口,然后拿弯成7字型的棒棒,不用太长就可以,伸进去压住水垢块,很容易压碎的(甚至用手指头都可以扣碎的),然后就从排污口冲出来了。

网友:
我宿舍的热水器,棒棒在哪都不知道。。
那天把煤气灶拆下来洗了一下,结果就一边漏气,打火还不能定住。。

网友B:
上次找热水器的售后服务人员清洗电热水器,从里面弄出一堆水垢,大约有1-2斤的样子,然后用柠檬酸清洗的,听服务人员说镁棒好像对水垢不太起作用,主要是保护内胆的。

网友:
可视采耳摄像头丢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找热水器的售后服务人员清洗电热水器,从里面弄出一堆水垢,大约有1-2斤的样子,然后用柠檬酸清洗的, ...

镁棒是保护内胆和加热棒的吧

网友:
水质太硬!楼主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窥镜哪里买的?多少钱?链接发我~~~

去某鱼买呀,好像25块一个

网友:
这照片中的水质有多硬啊,我家的用到报废也没看到怎么多水垢啊!~

网友:
我家的也5,6年了,没换过镁棒,最近也打算清理下了

网友:
水垢太多了,水质硬

网友:
镁棒不是免费更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