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9号技师开源245主控板温度不准确?

楼主(2025-07-09):
本来要下单买极博星烙铁头和开源245主控板,但有买家评价说烧了头,卖家回复说该主控温度不准确,是买家没用好,还是主控板温度确实不准确?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从做好到用到现在,没有出现过烧头,有些人无限的追求功率,不烧才怪(用的又不是原装JBC的头子)我一般开机用160 70W左右,24V*7A  ,正常使用时,也就3  50W。有的人非要给搞到24V  10A这样子用(开机加热也就多了0.几秒,头子质量又差),真追过这个,直接搞470用嘛。 温度不准,可以在参数里面调整啊,买个测温仪对比着调就行了。

网友:
好多年前玩di3000  热失控 能把烙铁头烧熔化

网友:
这8元一支的白光,随便怎么造,很坚挺,8年了,一般350庋烧着,大热容拆焊电脑主板上的电容好使。

网友:
以前用在白菜板子上没休眠,烧损有点严重,现有坛友制作的手柄插架,加上休眠,类似T12,很省芯子了

网友:
我用的24v5a的电源最高也就到100w,估计烙铁线细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A:
不同芯子要重新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芯子要重新校准

T12 温度用万用表测温度简单校准可以吗?

网友:
烙铁头不一样温度也不一样,要校准,我这个默认设置我记得差10度。这个开源的,少说卖了几万个了,大问题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
国产芯质量很难说。我有个245  8a就烧断了。开机瞬间电流比较大。

网友:
某些九号版的预置逻辑不好,热电偶测相对温差本就有不准,他们盲目追求2秒化锡,容易过冲烧头。

网友:
我的9号用的多的是T12    245测试了一次就很少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