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推荐好用的粘合剂 手上现有的502快干胶实在太差

楼主(2025-07-09):
平常维修中经常会用到各种材料的粘合剂,手上现有的502快干胶实在太差,请大佬介绍好用的胶合剂,谢谢!

网友:
焊接剂  和502差不多

网友:
油性胶?性能类似502

网友:
这个要看你粘什么了,没有万能的胶。

网友:
铸工胶试试

网友:
按材料选胶,粘纸张木材白乳胶,PCB元件固定可以用硅酮导热胶,金属建材类可以试试铸工胶,日用粘合透明半透明材质可以用光固化,反正就是各种条件各种胶,带着使用环境问吧

网友:
跟502对比的话就是哥两好二合一胶水吧,经常用来替换502

网友A:
看材料,手头常备胶水:AB胶,401胶

网友:
ergo胶,买正品

网友:
已经换用油性粘合剂,不会像502发硬。

网友:
AB胶、哥俩好,我觉得比502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材料,手头常备胶水:AB胶,401胶

一样常备ab胶+401

网友:
正品ergo基本什么都能粘,而且强度比较大,不发白发脆,就是贵一个缺点。

网友:
401买了很多次了,与AB胶都是常备

网友:
我记得论坛里之前有个帖子,总结了各种不同胶

网友:
我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