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美国标准插头插座受欢迎的原因

楼主(2025-07-09):
看视频很好奇,带圆柱的插头为什么那么自豪?两种插头每一片不是都有个洞,难道插座对应的有弹簧钢珠配合吗?

我猜动画中,插座代表日本,三插地线圆柱的代表美国,傍边一直等机会的是黄俄罗斯吗?

网友:
插头上的孔是挂锁的吧

网友A:
以前见过插座弹片中间有个小凸起的,估计就是压进这个洞以增加拔出阻力的吧,同时还能增加接触面积。

网友:
用了几十年插座感觉还是三孔的更可靠些,两孔的相对比较容易松动导致接触不良尤其是墙壁的插座。

网友B:
这动画做的,让人联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动画做的,让人联想

发现你是个正常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见过插座弹片中间有个小凸起的,估计就是压进这个洞以增加拔出阻力的吧,同时还能增加接触面积。 ...

是的,两个洞的作用是在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而使得金属片松动,此时这两个小孔就能够与金属片上凸起的紧密配合,确保两者之间的稳固扣合,从而可有效防止松动情况蝗发生。

网友C:
没发现哪里受欢迎,但是美标的优点显而易见,我们二插零火是平行的,而三插零火是斜的,也就是二插插不进三插的孔,所以插排插座要弄两种插孔
而美标三插,二插零火都是平的,插座上只要放三插一种即可,二插,三插随便插,买插排不需要考虑需要几个三孔,几个二孔,够不够用的问题,另外美标三插明显体积小,就不存在什么正五孔插不下必须斜五孔的问题
还有一点,美标零火是有大小的,对于带开关的设备,开关应该在火线上,但我们的二插很可能零线插在火线孔里,美标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发现哪里受欢迎,但是美标的优点显而易见,我们二插零火是平行的,而三插零火是斜的,也就是二插插不进三 ...

对头,国标三插斜脚就是个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头,国标三插斜脚就是个奇葩!

把三孔二孔弄成不兼容的除了我们也没几个国家了吧

网友:
1、防松脱
2、零火地固定
3、功率可以做得很大

楼主:
发现都是正经人,就一个人夸着动画做得好的!多有创意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现都是正经人,就一个人夸着动画做得好的!多有创意啊

哈,这节奏太快了,20秒啊,还得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这节奏太快了,20秒啊,还得慢一点

你是个有才的正常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都是正经人,就一个人夸着动画做得好的!多有创意啊

会不会是假正经防钓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动画做的,让人联想

我也感觉动画的作者居心不良,诱惑青少年

网友:
两插可以直接插三孔,通用性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感觉动画的作者居心不良,诱惑青少年

一切责任都在美方

网友:
没有实力地位的时候  搞什么标准都是瞎折腾

网友:
和外国的有区别也没办法,毕竟电压不同。不想给你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