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微波炉变点焊机

楼主(2025-07-09):
折腾,完全是折腾。
以前老式微波炉坏了,拆下变压器后做成了简单的无外壳的点焊机,焊接18650电池相当可以,完全能胜任我的需求,用完收藏在一个牛奶箱里即可。但心里总藏有一个给它做个外壳想法,一直想折腾。这次在柜子底下翻出来了原来拆微波炉的残骸,外壳、螺丝、风扇、微动开关等等大部分都在。动手折腾,裁剪大外壳变小外壳,变成12cm*12cm*23cm机箱,箱体两端也是原微波炉变压器的“隔离罩”。电源线也用原装电源线。螺丝还是用原装螺丝,原装螺丝还怪好用得呢。简直就是原来的微波炉变了个样的存在,只是加了其它原件。
折腾体会:
    1、控制板不能离变压器太近,为什么?我猜的。
好象控制板的说明上也有,只是说有干扰。我这次试着试着,NND就不干活了,因为我组装时,把它们安排得很近,散件用时隔得很远,怎么用都没问题。这次不干活的现象是:时间、电流能调节,也能正常显示,四个指示灯也正常,脚踏也指示灯能转换熄灭,触发指示灯能亮,以为是100A可控硅挂了,下单5颗,花费10个大洋,货到了,马得,是40A的。再认真下单干2颗,花28个大洋,换上,不行!哎!下单买1块40A的控制板,花费26.2个大洋。可以了。这次折腾出去了64个大洋。
   2、时间等级设10、电流等级设70,效果很好。
    3、点焊时不能用力压得太紧。
稍用力固定就行,力用大了,形成圆圆的、较深的两个凹坑,能用手撕下来,明显的虚焊。少用力,焊点用手撕不下来,焊点撕开后有毛刺样,认为粘接牢实。
内部情况

俯视

正面

提把,牛奶盒上的

换了下焊笔

用力过大  虚焊

轻轻用力  效果可以

板坏了

收工,找点吃的去。

网友:
次级绕了几圈?

网友:
烧黑了啊  好像不太好

网友:
厉害,又见变压器点焊机

网友A:
变压器次级线也太细了吧,看上去顶多6平方4股

楼主:
3.75圈,不到4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次级线也太细了吧,看上去顶多6平方4股

6平方的,相当于3股,并绕了3.75圈,想多绕也装不下了,电压以前量过3.3V左右,简单用用感觉够了。

网友:
我也发现了,最开始点焊使劲压,后来发现轻触时,点焊,明显镍片点焊处往下一塌就焊住了。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轻轻用力  效果可以

网友:
比较权威了

网友:
看了得多练练,才能焊接的牢固漂亮。

网友B:
你这控制板是自己打的板还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控制板是自己打的板还是买的

X宝上买的,40A的26.2个大洋,100A的贵点。我有100A的可控硅,就买40A的来换成了100A的,闲得无事,还给它加了散热片。

网友:
压的紧点焊不上说明电流太小,看了一下你后面图,线太细了!!!

网友:
我的配件倒是筹齐了,但是放了三四年了也没动手

网友:
楼主,你这个变压器的初极线圈是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