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池鼓包原因=过充;满电存放

楼主(2025-07-09):
十一年前的老平板,性能巨慢,只能勉强看直播,CPU太古老性能早跟不上了哪怕是软解播放视频,还得是硬解才行,但是只支持1080P,硬解不了2K的分辨率,所以高分辨率(非平台标注的高清超清蓝光之类而是真实的分辨率)的直播看不了。  就这么长期插电播放直播,看了6~7年了,电池鼓了一块又一块,每次平板鼓包起来后放气一次又一次,长期插电基本等于满电存放和过充,这两种原因都占了,而且平板使用时因为功率不是恒定的,保护板在过充保护和保护解除之间反反复复,造成反复过充,相应电压的什么电池来都得鼓包,不鼓包才怪!刚好找到十一年前的绿厂find5电池,那时候还是分体电池已经是最后一代了,不鼓包是因为之前很多年放置在手机里(手机还能开机5块钱卖给收废品的了)消耗了电量,达不到鼓包条件。看着厚度合适找根网线芯焊接上装到平板里,这下看看它多久鼓包。顺便把鼓包放气N次的6200毫安时电池放电看看容量,1A的电流放出来不到400毫安!几天后居然又回升到4.15v,测下内阻快150毫欧了。

网友A:
受潮了也会容易鼓包。

网友:
过放也会鼓包吧

网友B:
电动车的铅酸电瓶最后报废时 几乎没有不鼓包的,原因也是过充!因为临近报废充电不变绿灯,于是很容易过充。

网友:
不能串几个超级电容替代电池么?反正也是长时间插电使用.

网友:
是的,反复过充,相应电压的什么电池来都得鼓包,不鼓包才怪!

网友:
过放了也会鼓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的铅酸电瓶最后报废时 几乎没有不鼓包的,原因也是过充!因为临近报废充电不变绿灯,于是很容易过充 ...

还好,我现在的铅酸电瓶都是定时充,因为充电0.45元/小时有点贵,我一次只充5小时,根本充不满,就到时间了,所以两年了没鼓包

网友:
满电不行,亏电也不行

网友:
推荐为75%-80%存放

网友:
刷个linux玩玩,

网友:
百分之六七十最好

网友D:
放了气还要抽空恢复内阻,否则级片之间会有大量气泡隔绝造成容量损失!

三元电池要放空电后再放气,密封后0.1C充电冲满,有很大概率会自己吸收部分气体恢复密封,前提是放气时不能进空气。

铁锂则需要先冷冻,然后刺穿封边位置,气泵抽空704硅胶密封处理,最好用擀面杖压一下让电极间的气排出来。
铁锂气化的电解液基本不会再被吸收回去,且需要降档使用,否则仍然会鼓包!比如原来是3C使用,鼓包处理后放电最好不超过1.5C。第一次放气的铁锂抽空恢复内阻后容量大概会恢复到9成,并且不能再用于并联的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了气还要抽空恢复内阻,否则级片之间会有大量气泡隔绝造成容量损失!

三元电池要放空电后再放气,密封后 ...

专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好,我现在的铅酸电瓶都是定时充,因为充电0.45元/小时有点贵,我一次只充5小时,根本充不满,就到时间了,所 ...

我用锂电充电器来充铅酸电池,随便充,永远充不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我现在的铅酸电瓶都是定时充,因为充电0.45元/小时有点贵,我一次只充5小时,根本充不满,就到时间了,所 ...

我们0.56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锂电充电器来充铅酸电池,随便充,永远充不满

锂电充电器充铅酸电池应该充电功率上不去,如果不赶时间整夜充的话,确定很安全,但如果要按小时收费的不划算

网友:
12楼回复的很专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锂电充电器来充铅酸电池,随便充,永远充不满

铅酸恒压恒流冲到13.8伏后基本就有了90%的电量,剩余的10%有没有都不影响大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潮了也会容易鼓包。

电池是密封的东西,你自己再想一想你的想法站不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