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显卡VGA端口输出到外置显示器HDMI端口用什么线

楼主(2025-07-09):
大家好:如题,新购的PHILIPS 显示器只有 DP 端口和 HDMI 端口 两类信号输入端,

老的笔记本电脑视频输出接口为 VGA , 想找一条信号线;
网上随便买了一条,发现方向是反的。
了解的朋友,发一个链接,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台式电脑的话不如加个 带hdmi的二手显卡,50块钱左右

网友:
买个 带hdmi或dp接口的亮机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台式电脑的话不如加个 带hdmi的二手显卡,50块钱左右

老的笔记本电脑,还不止一台,经常用到的。

网友B:
某宝有VGA转HDMI的转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有VGA转HDMI的转换头

我买了转接头,发现方向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转接头,发现方向不对。

你找VGA转HDMI的淘宝上有

网友:
直接万能的PDD找就行,贼便宜

网友C:
你要找个2头是公头的   笔记本和显示器都母头的

网友:
你可以搜一下这个
由于vga是模拟信号,hdmi是数字信号。直接vga输出转hdmi显示相当于一个视频采集器,成本高,估计效果不会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的笔记本电脑,还不止一台,经常用到的。

这要多老的笔记本才会只有vga输出?我看了一下公司准备扔掉的笔记本也是hdmi输出的。2008年的上网本?

网友:
这个可以买转接头,不过最好给端口拍个照发给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找个2头是公头的   笔记本和显示器都母头的

新购的 PHILIPS 显示器没有 VGA 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多老的笔记本才会只有vga输出?我看了一下公司准备扔掉的笔记本也是hdmi输出的。2008年的上网本? ...

CMOS 电池没电了,开机默认时间是 1980

网友:
搜VGA转HDMI线就可以

网友:
赞同10楼的观点,看楼主的图片大概率转接器的2端(笔记本和显示器都母头的)都是公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转接头,发现方向不对。

买之前先和客服沟通,不然方向容易错

网友:
这个少见,不如换个显示器了

网友:
古董级别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