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变频空调开机两个小时后停机维修,故障代码查询方法

楼主(2025-07-09):
昨天孩子放暑假回来,晚上空调就坏了,应该是2011年在苏宁实体店购入的,好象三千五百多元左右,具体是多少都忘了,松下大1P变频,具体故障为晚上开机后两个小时报故障停机,室内机定时灯亮,室外机停转,室内机也不送风,拨掉插头断电重开机又能正常运转制冷,室外机散热风扇转速不快,两个小时后又报故障停机,同样的问题,挨到早上才开始修理,故障发生时按住遥控器诊断孔,等遥控屏幕出现两横符号时,再松开,然后按调温的上按钮,一下一下按,调出H11,H14,H16......F95,F96,按到F95时,室内机开始有提示音嘀嘀响,说明是F95故障,查松下故障代码:

「H11」内外机连接故障→检测信号线及主板
「H14」温度检测失灵→更换短路传感器
「H16」外机低电流→更换启动电容(实测0.5A→4.3A恢复)
「H99」管路冻结→清洁滤网/补充冷媒
「F91」模式失效→冷媒泄漏/压缩机故障
「F95」高温保护→清理冷凝器/调整冷媒量
「F96」变频模块过热→检修风扇及散热系统

初步判断为高温保护,拆开外机上盖,测散热风扇启动电容,正常2.5UF,实测0.8UF左右,家里刚好有上一年买回来帮人换吊扇的CBB61电容450V2.5UF,换上后试机6小时都没再报故障,故障基本排除。

网友A:
还能这样查故障码,以为都是自动报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这样查故障码,以为都是自动报出呢

早期的变频空调,没自动报出,室内机只有显示温度数字

网友B:
拆机看看,做工怎么样

网友C:
散热风扇没启动。外机在阳台上,还是好修的,就怕要高空做业就麻烦了。

网友D:
运气不错,换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看看,做工怎么样

太热了,都不想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风扇没启动。外机在阳台上,还是好修的,就怕要高空做业就麻烦了。

有启动,转速慢,散热跟不上,保护了

网友E:
十几年的电容,基本都会出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气不错,换电容就好了

对,如果是变频板故障,我就无从下手了

网友:
这质量堪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几年的电容,基本都会出问题吗?

这个看情况,我主人房的松下1.5P定频,2009年在国美家电下乡时买的,现在还没换过电容,风扇转速还很快,制冷效果超强,美中不足是定频会开开停停

楼主:
估计明年还得再换电容,我对现在的CBB61电容完全没信心

楼主:
老家的吊扇,80年代初买的远东,用的启动电容是油浸电容,现在还没换过,父母每年夏天都在用,转速还很快,只有轴承换过油脂,当年的产品真的可以传三代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看情况,我主人房的松下1.5P定频,2009年在国美家电下乡时买的,现在还没换过电容,风扇转速还很快, ...

俺出租的老房子2001年买的松下空调,目前正常使用,没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俺出租的老房子2001年买的松下空调,目前正常使用,没修过。。。

你的更厉害,24年了,不过当年的空调不便宜,记得1996年1997年的时候帮姐买的飞歌1.5P空调,哪个真叫贵,接近5000多元一台,现在姐还在用,只是外壳有点生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更厉害,24年了,不过当年的空调不便宜,记得1996年1997年的时候帮姐买的飞歌1.5P空调,哪个真叫贵, ...

具体价格记不清了,反正在半年以上工资

网友:
2018年买的松下空调,4千多买的。制冷制热效果嘎嘎好。2024年突然在快到夏天突然不制冷。通讯故障。在手机上查到官方售后,他们换了原厂变频主板加上门费用600元。就是板子上一个电容坏了。本来是想不要了,换成大金。修好了就作罢。一定一定要找官方售后!!!否则会被宰!!!!

楼主:
年轻时辛辛苦苦赚钱,花钱也是流水一样,存半年钱买BB机,存两三年钱买摩托车,再存半年钱买手机,再存一年钱买台式电脑,再存钱买空调,买电视机,买洗衣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明年还得再换电容,我对现在的CBB61电容完全没信心

买大一个电压规格的才能用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