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灰尘都堵死出风口了,笔记本电脑拆开清理一下

楼主(2025-07-09):
灰尘都堵死出风口了

网友:
清理完好用,天气热了,笔记本也需要降温

网友:
看来主要是风扇有灰

网友:
前后对比下温度就清楚了

网友:
简单搞搞就刷刷......吹吹............

网友:
我们车间有空压机,我一般用那个风枪,省事。

网友:
不错不错,凉下来了

网友:
大热天的,清灰后效果立杆见影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二代还是三代I3或者I5处理器吧。

网友:
笔记本有点老了,也该换了,现在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
是便宜多了,要投买台二手笔记本,也得有机会遇到心宜的不是?有时候买,卖家很难碰到一起,尤其门外反,还怕吃亏上当。

网友:
灰还有点多啊

网友:
清理下来像毛毡一样的一块

网友:
顺便换新风扇

网友:
D3的内存,这机子10年以上了吧

网友:
拆笔记本没有别的窍门,就是胆大心细。

网友:
出风口好清理,风扇不好清理,清理的不好有灰尘在上面的话,又怕风扇转动不平衡,导致风扇后期容易坏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原来玩游戏的时候,每年都得清两次灰,现在单纯工作用,两年没清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