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小摇头扇,改调速不成功。

楼主(2025-07-09):
本想改调速,罩极电机调速范围窄,低速噪音振动还大。放弃了。

网友:
可控硅调压?这个不适合的

网友A:
罩极电机转速和频率有关,不能用可控硅调速的,你可以串个电容来降低力度稍微减小一点转速!

最好的办法是改成24伏无刷电机和驱动,可以任意调速。

网友:
这种得用变频电源调速,好像有卖的,比风扇贵。

网友:
用电感调速

网友:
用电容调速器,利用电容的容抗来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罩极电机转速和频率有关,不能用可控硅调速的,你可以串个电容来降低力度稍微减小一点转速!

最好的办法是 ...

正确,有用的是外壳和风叶。

网友:
改24∨也得用交流,直流电压不会转,串激电机能用这种调速器,因为交,直流希会转。

网友:
上个变频器试试?

网友:
调速之后我估计噪音巨大

网友:
用电容调速器

网友:
换电机试试

网友:
19年买的红心鸿运扇,最低档风也很大,长时间吹很难受,没办法串了个电容,增加了个微风挡,舒服多了

网友:
留下外壳,上无刷直流电机调速,用过的都说好

网友:
再补充一个整体图片

网友:
3 6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