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讨论用柔性太阳能板给汽车电瓶充电的可能性

楼主(2025-07-09):
家里汽车很少开,之前是想着用超级电容,自己做一套应急启动器。

可超级电容的品质如何?一致性是否满足需求,心里没底。
刚巧看到柔性太阳能板,就想着,能否用柔性太阳能板当防晒挡板,放在车里,既能挡太阳,又能多多少少给电瓶补充点电,总比电瓶长时间不用,饿死了要好。
也不指望它能充多少电,只要不亏电就行。

大家觉得这样可行吗?

网友:
20W太阳能电池放后档就可以了,如果贴了膜就放前挡,需要串5401二极管接AC电源,也不怕过充。

网友:
我的粘车顶,已运行5年了,谁用是知道,电瓶永远是满电

网友A:
超级电容和太阳能板我都有
超级电容还好,我买的二手中车,价格很便宜,配了一个均衡板焊机上,自己折腾了一个外壳,配了电压表和充电电路(3R33)
整体很满意,两用的,能当做点焊机电容,还能做汽车启动电容
去年启动电容用过几次,因为电瓶突然就坏了,是内部铅板脱落,第二天尝试充电,确认坏了
第三天找了本地换电瓶的师傅,结果因为大水,城市内涝,师傅第四天才过来换掉
反正总体算来我这个启动电容已经稳赚了,哈哈哈

前两天买了个二手小电驴,电池不行了,折腾了一个磷酸铁锂电池
买电芯回来焊接,用的就是这个电容,虽然折腾了点,但是物尽其用嘛

太阳能充电板是买的是不知道什么设备的拆机品,电压15v左右吧,电流很小,短路电流大概600毫安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么算的
它是两个板子串联,电压上来了,然后空载15v这样,串二极管,防止倒灌,接车上,稳定到13v左右
实测好天气充电电流大概100毫安,因为瓦数是固定的,电压是电池电压,电流就浮动了
反正总比没有强吧

直接贴车顶当然最好,因为我试过,车里面电流会小很多
因为车都贴了膜的,挡住了阳光的能量
但是固定是一个问题,我那个全玻璃顶,不好搞,散装的又怕丢

网友:
我用了个约30w的玻璃基板的,买了个恒流恒压的太阳能模块,限制电压13.8V,直接扔车里,最大电流1.7A,一般1.3A;

网友:
粘车顶,用的什么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和太阳能板我都有
超级电容还好,我买的二手中车,价格很便宜,配了一个均衡板焊机上,自己折腾了 ...

用玻璃胶固定,应该很牢靠

网友:
粘到天窗的玻璃上面,又可以降低车内温度,不好吗?

网友:
据说装了太阳能板的车在疫情期间电瓶都是不亏电的。

网友:
太阳能板放前挡就可以

网友:
看到一些改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种应该可以吧,但是首先要保证车停放在太阳下,如果停在车库或是树下估计就不行了吧

网友:
闲鱼上买了一个jun用柔性太阳能板,本身上面有个控制器,一个档位是直接输出,另一个档位可以接指定型号的电池进行充电,限制充电电压14.4V,给车浮充正合适

网友:
完全可行,比划着前台的尺寸,买一个回来接在电瓶上,对电瓶的寿命有大大的提高。

网友:
可以直接接点烟器上吗?

网友:
还是要检查为何车子如此耗电?

网友B:
现在用电子手刹这类的,用电量大的,还是有好处的。但是老车用电量少的,基本用不上。

我一个威驰08年的手动和16年的高尔夫,前几年差不多一起换的电瓶,威驰电瓶每天早上启动时都是12.4V左右,高尔夫的就只有11.8V,也在考虑加个太阳能板补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电子手刹这类的,用电量大的,还是有好处的。但是老车用电量少的,基本用不上。

我一个威驰08年的手 ...

论坛里一堆帖子可以参考。 之前害怕亏电也想过搞,但最终没行动,因为试过1个月没开车也没事。 但现在启动电压只有11.3V了,4年半电瓶。

网友:
我昨天刚弄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