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近买电脑,买了散热风扇

楼主(2025-07-09):
AMD原装风扇,10元一个,成色差。铝块小,,也不超频。够用就行。风扇厚度还行。

网友A:
值10元一个?,,是发给大家讨论吗

网友B:
这个新的10块买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值10元一个?,,是发给大家讨论吗

我是觉得不值

楼主:
哦,,不值就不值吧。。我自己用的。

网友:
不像原厂风扇

网友:
原厂给高中低端产品线配的档次不一样,中端铝块更高,高端还有塞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新的10块买不到吧

零售渠道一般不卖风扇,是买家拿到盒装CPU换更好的风扇,原装风扇淘换给装机商或挂闲鱼

网友:
成色差,更应该考虑的是之前工作多久,别是挖过矿的,
无刷风扇虽然寿命长,理论几万小时,但恶劣工况下要打折

网友:
小功率CPU凑合用。。。。

网友:
十块还是很超值的   那个四线带调速的风扇都值10块。散热片算是送的

楼主:
不是铜底,,不然感觉还行。

网友:
做工一般,铝合金的,一点铜都没有

网友:
如果是原装风扇10元还是很划算的。。。谢谢分享

网友:
不知道实际使用了多少小时,我有台品牌机的原装风扇居然才用了几万个小时就坏了。

网友:
要是铜底还行

楼主:
咸鱼上基本多是这个价啊,,能给cpu用就行。感觉贵,只能买好点,或者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