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铅酸电瓶micro-usb小风扇拆解,改锂电池改type-c接口

楼主(2025-07-09):
手上一个老规格的小风扇,使用铅酸电瓶只能吹十几分钟,充电接口也是micro-usb的
原来拆了铅酸电瓶扔了,最近有空改了一下,先上小风扇整体图

因为尺寸问题,18650、14500都没法用,找来找去发现玩家小飞机的电池简直了

小风扇拆解很容易,没有螺丝就是卡扣,改造过程就略了,因为原铅酸电瓶充电电压不对,
加了个原来买的剩下的充电模块,模块自带micro-usb。。。。。。用线引出加一个type-c小模块

改完后的效果图

type-c头子有点伸出来,不过还好
测试可以吹3小时以上,收工。

网友A:
档位也正常使用么

网友B:
天气热,吹的也是热风啊。手艺不错,热熔胶固定充电口

网友:
鸟枪换大炮

网友C:
光电口留的高了,容易碰撞,再低点就好啦。

网友:
充电口探出的有点长

网友:
这小风扇是夏天必备神器啊。

网友:
只是换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档位也正常使用么

只有两档,串了个4007低档感觉还是电压高了点,改天再多串一个4007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气热,吹的也是热风啊。手艺不错,热熔胶固定充电口

好的,是要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网友:
充电口伸太出来也不好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电口留的高了,容易碰撞,再低点就好啦。

没办法了,type-c模块不能再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了,type-c模块不能再小了

哦,这么回事,不如平帖外壳重开口,不用动pCb板,也好因定。

网友D:
无人机电池都是大电流放电的,用在这里有点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人机电池都是大电流放电的,用在这里有点可惜了

确认是的,原来带四个空气杯电机小飞机的电池,这里带一个电机。

网友:
模具塑料看起来可以值得改

网友:
换了口和锂电池,估计原来的三档就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