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超级电容改造电蚊拍

楼主(2025-07-09):
夏天来了,蚊子多了,找出前几年买的电蚊拍,充电两个多小时,使用发现没反应,工作指示灯不亮,拆开发现铅酸电池已经鼓包了。

原电路采用了一个0.68uF的电容降压,给铅酸电池充电,测试电池电压为零,已经报废了。

就想将原电池换掉,没有合适的,只能改造。
最初的想法是找个背靠背四节7号电池盒塞进去,但是大小不合适,更换电池也必将麻烦,作罢。
然后又考虑18650电池+充电升压板+usb充电方案,这个不少人都改过,要去除原来的交流充电改造外壳,比较麻烦。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电蚊拍一年也用不了多少次,大部分时间吃灰。改锂电长期不用容易饿死,锂电适合经常使用的场合,以前的充电灯,锂电钻饿死好多电池,所以锂电这里并不适用。
后来想到以前买的超级电容还没地方用,这次就他了

三个2.7V、15F的超级电容

放在一起比原来的铅酸电池小一圈,地方足够,很容易放进去。
三个电容每个按2.5v充电,串联起来总电压7.5v,简单连接起来替换原铅酸电池,测试了一下,正常使用。
然后用螺丝刀不断触碰电网放电,噼里啪啦声音还挺大,足够强,直到声音减弱,测试电压跌至1.8V左右还能继续放电。

这期间消灭上百只蚊子不成问题。
好了,方案确定可行,下一步就是要解决充电问题,总不能一个个充电吧。
原电路的阻容降压0.68uF电容可以提供约47mA的充电电流,开路电压300V,给三个电容串联充电。要保证每个电容都充到2.5V都相等,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平衡充。
预审就想着找几个2.5V的稳压二极管,但是不好找。就另外想办法,从坏的充电器上拆了几个TL431,用它当做2.5V稳压管,电压很精确,能保证三个电容电压一致。

拆了两个TL431,还有一个AZ431,都一样

按照这个电路串联起来

电路简单,直接搭棚,很方便

用胶带缠好,接回原电路,进行充电测试
充电电流才不到50mA,电压上升约每秒0.01V,充到7.53V左右,用时大概10分钟,电压便不再上升。

断开交流电,测试每个电容电压,基本一致,看来431精度还是蛮高的,

第一个电容2.49V

两串电压4.98V

三串一共7.48V
没问题,装回手柄里,盒盖。

测试效果很好,充满电需要10分钟左右,打几个蚊子,第二天还能继续用,放电时间很短,超级电容短时还是很给力的.
最后说一下优点,
第一,不改原来的阻容降压充电电路
第二,不担心没电,随用随充,用之前充个几分钟就行,也不一定充满再用。
第三,不用的时候,长期闲置也坏不了,超级电容寿命,充放电次数都比电池强

补充内容 (2025-7-11 22:13):
对于坛友提的各种问题,回复见49楼,目前用了一星期左右,感觉挺满意

网友:
建议各自再并联一个蓝光或白光led进一步提高安全性,防止某一路tl431因故障或开焊导致开路。

网友:
超级电容打蚊子  直接把文字送上天了要

网友:
来不急的啊~~~电蚊拍就急用的,等你充好电到处乱飞的苍蝇都够把你的肝都气饱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这是有想法还能实现的帖子,学习了。超级电容用这里第一次见。

网友:
新的改电蚊拍思路

超级电容

网友:
这方案不错,不知道这种超级电容时间长了会不会漏液

网友:
花样百出,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提供了一种新颖的电蚊拍充电、供电方法。重点是放电时间和自放电时间的结论?

网友:
431还能这么用,感觉还是改锂电方便

网友:
用超级电容当电池,用431限压,相当不错的办法。

网友:
防蚊还有更好的办法不?

网友:
充满电不用的话能坚持多久,盼楼主试验下

网友:
使用TL431用它当做2.5V稳压管的方法挺不错

网友:
这玩意电流不大 电池即可

网友:
好主意。
但TL431静态电流多少?

7.5V高了点,原升压电路将三极管的基极电阻改大点的好。

网友:
不知道431不充电时自耗电流有多少?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抄袭一下。

网友:
感觉还是用锂电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