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不归路,太阳能光伏

楼主(2025-07-09):
一直想玩玩光伏,但成本比较高,在西藏县城做点小生意,这边光照时间长到处都是光伏电站,前几年是不带储能的,现在都是带储能的,几十兆瓦,各单位楼顶都入网 光伏逆变380三相入网,这边450W的光伏板进货价500多,年前国网换了电表,费用长了不少 一个月500多,动了光伏念头,投资几千元,一年的电费,用上一两年就回来,主要是积累点经验,网上买的约2米*1m的拆卸光伏板10张,江苏发过来,补了200运费到县城,约240一张,买了一台逆控一体机,几个旧电瓶,48V系统,买了一个48200锂电,物流问题还没收到,电池不够市电互补,感觉还不错。

  • · wifi|主题: 55, 订阅: 14

楼主:
走上不归路,光伏二

上一些参数,板子450W,电压36V,最高45V,10张串联400V左右,输出加里奥一个电度表,后来在逆控一体机市电输入加了一块电度表,采集市电用电数据,输出总表减去市电表就是光伏发电数据,用市电互补,光伏够用光伏,不够用电池逆变,在不够跳到市电,我设置只用光伏充电,光伏直接逆变不够会用电池电池用到44V,不够会切换到市电

网友A:
晕,会越用越爽,啥不归路,爽得不得了那种爽。特别是你们那边,年发电量极高极高,我在武汉,年发电量比你们差不多少一倍都用得很爽。
就是电池,越多越好,越多越爽,我50度,目前这几天超高温天气,有点不够了,后续还得盯点电池。

网友B:
恭喜用电自由,空调可以敞开用了

网友C:
这几天天热空调可以可劲开了,羡慕

网友D:
这么大的地方,搞点盆栽,黄瓜、茄子、豆角、西红柿, 可以解决吃菜问题。

网友E:
感觉光伏板应该再增加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光伏板应该再增加一倍

也是,没大容量电池,一天估计消耗20度电,主要电热水器24小时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用电自由,空调可以敞开用了

西藏这边不用开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天热空调可以可劲开了,羡慕

西藏这边不用开空调,就是缺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地方,搞点盆栽,黄瓜、茄子、豆角、西红柿, 可以解决吃菜问题。 ...

不行额,公家的下面是门面,我装板子都是和单位沟通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会越用越爽,啥不归路,爽得不得了那种爽。特别是你们那边,年发电量极高极高,我在武汉,年发电量比你 ...

电池用那种好一点,有没有成本低一点的渠道

网友:
请问市电输入和逆变输出是怎样做到无缝切换的呢?

网友:
几千块钱成本?现在光伏这么便宜了吗。一天多少度电

楼主:
没拆开看估计是先把市电整流成直流电利用滤波电容的水塘效应再把直流逆变成交流输出,光伏功率等于用电功率直接逆变不充电应该是电流检测,超过负载功率多余的利用MPPT对电池充电,如果光伏功率小于用电功率电池48V逆变整流成高压直流和光伏直流叠加补充功率,当电池电压下降到44V,可以设置,电池用完,市电直流加入,应为是直流电有滤波电容电容电压不会突变,会无缝切换,并且还有旁路功能,功率超过逆变器功率会直接切换到市电,这个会不会无缝没试过。

网友:
恭喜楼主用电自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用那种好一点,有没有成本低一点的渠道

没法介绍,因为货走量快,可能我买同种是好货,你买就换了下一批次的货了。
反正宁买拆机模组不要淘汰新品,就盯着几个大牌子找,外观平整,实际容量超出原设计容量的,并且卖家包容量内阻的。你那地方远,运费贵死,一般卖家敢包容量的会差不太多的。

网友:
自用够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去安装太阳能光伏玩玩

网友:
这得看地理条件,阳光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