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XT贴TH58TFT1EFLBA8P看不见读取写入量

楼主(2025-07-09):
在海鲜市场买了两个2246XT主控的U盘,1135E桥,东芝EMLC颗粒,颗粒ID 98 3E A6 93 7E D1,但是用CrystalDiskInfo查看写入量都没有,良好状态也不显示100%,特来论坛求助,如何设置才能看见写入量?或者有可以显示的开卡工具分享一个,万分感谢!老板用1102开的,用的另外一个颗粒参数,他说两个颗粒ID一样的,就是TH58TFT1DFLBA8P

网友A:
换个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软件试试。

换了几个版本都不行,硬盘哨兵可以看见百分比和写入量

网友B:
别乱用名字,这软件根据名称匹配对应的判断

网友:
把lenovo改成len0vo试试

网友:
手搓U盘,拆机颗粒,写入量看不看也无所谓,肯定都是0.

网友C:
几百手的颗粒,EMLC你就当个乐子看,别太认真了

网友:
换硬盘名字,可以改成KINGSTON SUV400S37128G,试试看,但这个写入数据会变得非常大

网友:
f1 f2就能看到读写量,不过数值要除以32

网友D:
双贴1efl应该是512g啊,你这怎么是128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贴1efl应该是512g啊,你这怎么是128g?

我用的别人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乱用名字,这软件根据名称匹配对应的判断

试了THSHIBA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百手的颗粒,EMLC你就当个乐子看,别太认真了

不会有几百手吧,3手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有几百手吧,3手差不多

EMLC基本都是十年以前的,但凡被磨穿一次都算几百手的边角料,不建议充值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