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天鹅冰柜制冷性能下降,检查后用最小化成本修复德力西延时器。

楼主(2025-07-09):
最近2天,发现冰柜放进去的东西冻不硬了,赶紧检查一下冰柜的压缩机。

这个冰柜是双压缩机的,制冷性能非常好。

发现有工作声音,左边压缩机65度,右边压缩机35度。
看样子是右边的压缩机没有工作。

通过观察发现,右边压缩机和散热风扇都没工作,那么同时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小。
前面有个延时控制器,多半出在它的头上,检查发现果然无输出。

拆掉德力西的延时器,研究一下这玩意。

德力西的延时器

发现里面的继电器有烧蚀痕迹,仔细观察触点有烧蚀。

芯片被打磨,估计就是一个计时器。

拆掉继电器,拼多多3元包邮买个同型号的,

感谢拼多多的支持,3元包邮简直是做福利,新款有3c认证,
ckcecahi温州双奥电气有限公司生产。

安装上去。

完美修复,现在启动时,两台压缩机不会同时启动,另外一台压缩机延时15秒启动,降低启动电流。
但是这玩意功率也不大啊。一台压缩机也就200多瓦,耗电量不高啊。咋个会把继电器烧成了渣。

网友:
谢谢分享,双压缩机冰柜还有个延时器,学习了。

网友A:
感性负载,容易烧触点

网友:
2台压缩机并联,为了减小启动时电流和功耗,增加了一只延时继电器。

网友:
就是个延时启动

网友:
网购配件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性负载,容易烧触点

这玩意用了8年了,质量真的算不错的。

网友:
里面断路器

网友:
单位上的大冰柜,也是经常烧继电器,没有找到根源只能坏了就换新

网友:
冰柜还有这个

网友:
这样子的继电器多是控制用,触点负荷能力大约两三A吧,不适合直接带电机负载。

可增加个接触器。或换个同样插脚,明确标有类似「10A 250Vac 1/3HP」参数的继电器,这个××HP即指多少马力的电机负载。

网友:
看名牌,这个小天鹅是湖北美的生产的

网友:
延时继电器容易烧触点

网友:
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几倍。14A的继电器还是偏小了,选20A以上的耐用

网友:
继电器的触点在大电流下都不耐用,要买10倍8倍以上的。

网友:
不错,真是低成本修复
可能启动瞬间电流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