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60V5A双路可调电源MCH-K605D-Ⅱ到手拆

楼主(2025-07-09):
最近不少人入手了可调电源。也搞了一个,平时折腾方便一些。最后入了这个开关电源版的60V5A双路可调,两路串联120V,基本可以覆盖所有场景,不干啥精细活,纯粹玩玩。电压电流调节是多圈电位器,不如编码器方便,简单用用,这点还能接受吧。不专业,没有高大上的设备测试精度、纹波之类的,拆机简单拍了些图片,大家随便看看

正面

背面,随机附赠线材

拆开,里面两张相同的电源板

电源板正面

电源板背面只有2个5W电阻

220V输入滤波整流,两颗250V470uF电容。为啥有两个整流桥?

显示调节板,也是相同的2路硬件

4个10K电位器

这个二极管挺有个性

网友A:
60V的电源,输出电容电压是63V,是不是余量有点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V的电源,输出电容电压是63V,是不是余量有点小了。

正常应该是1.5倍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V的电源,输出电容电压是63V,是不是余量有点小了。

是的,这都没留余量了

网友B:
小整流桥是辅助电源用的,MUR1660CT上面的应该是热敏电阻,温度上去风扇就转,大概是这样。

网友:
看做工还行,多少米入手的?

网友:
看做工还是不错的,需要检测实际性能参数

网友:
单看做工还不错,就看几多米撸了

网友:
看着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整流桥是辅助电源用的,MUR1660CT上面的应该是热敏电阻,温度上去风扇就转,大概是这样。 ...

这个机子风扇没有用温控,一开机风扇就转了!

网友:
看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一大一小两个开关变压器,分别对应整流桥供电。

网友:
这个已经不便宜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台,有时候还是需要的。

网友:
120V适用范围广,多圈可调电位器,非常好
就是输出线有的焊接有的压接,粗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