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宇迷你洗衣机维修求助

楼主(2025-07-09):
同事说一台大宇迷你洗衣机坏了,洗涤过程中进水结束后没有下一步动作了,京东维修的上门看了,说是主板坏了,不给修,但是要了50元上门费走人。同事让我帮忙看看,我拿到后,发现顶部的操作面板可以进行操作,在进行脱水时,可以听到内部嗤嗤乱响,电机还能动作,感觉主板不一定会坏,因为听电机声音不太正常,就拆了电机看看,发现被漏水锈蚀严重,需要更换,在征得同事同意买电机的情况下,网购一个小型洗衣机电机和变速套件,收到后通上12V电源,电机能转,就换上了,把所有的部件复原,然而接通电源后,操作面板无法显示,听见主板有规律的“吱吱声”,大概1秒左右一次,接到有功率计量的维修开关上,发现功率显示一会是0一会大概10W左右,与”主板的吱吱声“相对应,想请教各位大神,可能是哪些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主板不正常了,维修中间没怎么动主板,主板都是封胶的。第一次发帖求助,先谢谢!

机器前视图:

机器顶视图:

机器底部:

换好电机后的样子:

机器主板:

网友:
看样子是电源板过载保护了,把电源板输出插头全部拔下,测下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这个原来可能是电机卡死

网友A:
这上门费收的,只收上门费不干活,板坏了你给人家修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上门费收的,只收上门费不干活,板坏了你给人家修板呀

真正的售后统一德行。就算什么都不干。你的50元上门费也得掏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几位大神的指导!我回去把洗衣机主板上的插线都拔下来,再通电试试。之前应该是电机锈蚀卡死了,才导致的不正常工作。维修人员的上门费肯定要收,说是主板坏了不好修,估计是不想修找的借口。

网友:
过载保护看看

网友:
这个时候会烧主板上的MOS吗

网友:
如果原电机零件是好的,清洗锈蚀(润滑)一下,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
安装好后单独给电机另接个电源(电流大点),如果正常,就是电路板有故障。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大神指导!原来的电机已经锈蚀的很厉害,基本无法继续使用,所以才买了新的,不到50元,新电机应该是好用的,再看看外围零件是否有问题,最后看主板吧。

网友:
这么小电机?

网友:
可能新买的电机电流比老电机大,把电机插头拔掉试试看

网友:
真是开了眼了,
上千块的高档洗衣机,
核心输出是三块钱的直流有刷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电机是24V36W的。

网友:
无刷都不舍得用一个,也不是啥好东西了

网友:
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洗衣机用的这样的电机     大宇这个韩国品牌是造汽车 好像是被收购了,现在又出来造家电了么

网友:
大宇迷你洗衣机原故障:洗涤过程中进水结束后没有下一步动作了,京东维修的上门看了,说是主板坏了。你发现顶部的操作面板可以进行操作,在进行脱水时,可以听到内部嗤嗤乱响,电机还能动作,感觉主板不一定会坏。拆电机查看,发现被漏水锈蚀严重,需要更换。
原故障原因:电机机械转动故障导致不能洗涤。
碰到这种情况,我的排故思路:1、断开电机供电。上电进水,结束后是否能进入洗涤模式。会有二种情况:1、能进入洗涤程序。测量电机供电压是也正常,接上假负载,带载能力正常,说明主板的洗涤程序正常。再测试其他程序,一般都会是正常的。这样才去购买相应的电机,不会贸然采购电机。
2、不能进入洗涤程序。应该是主板问题。
就目前情况看,应该是新电机与旧电机参数不对应。你可将旧电机拍下铭牌,上传。现在先按我的方法,断开新电机试试。
   我不是专业维修人员,是电子爱好者。如有不同看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看着外观高大上,里面的用料实在是一般啊

网友:
卧槽。385电机。电机坏淘宝上淘一个电机。减速齿轮应该好的。这种有刷电机驱动也简单。用万用表慢慢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