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做工还可以的型号KJ-12A040V_12V-5A电源

楼主(2025-07-10):
拆解一个做工还可以的型号KJ-12A040V_12V-5A电源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做工还可以

网友:
用的什么芯片?把电路图描出来就好了

网友:
虽然是广州KGI国产的,从外观看,确实做工很好,铝散热片很长,元器件的布局和选择,都是耐温105度的,应该输出5A的额定电流是没有虚标的。

网友:
只要不省掉emi的,,基本都是正规产品了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起码规整

网友:
马马虎虎吧,安规肯定是过不了的,带个什么LED灯带,摄像头啥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中规中距的电源。

网友:
空间大,改24给T12供电也不错

网友:
400v82uf 管子型号未知 达不到12V 5A稳定工作条件 12V 3A左右差不多

网友:
应该有5A电流输出的。

网友:
楼主天天拆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