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了一架自发电小“飞机”

楼主(2025-07-10):
     这是一架旋转发光小飞机,用于电动车摩托车装饰,当骑行达到一定速度时,会自发电点亮二颗LED灯,发出醒目的色彩。结构很简单,发光驱动部分其实是一个发电机,由定子线圈和强磁转子组成,整个装置通过热熔胶固定,“发电机”放在Oral B 博朗 Braun牙刷充电底座上也是发光的。就像一个继电器感应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0757-1-1.html导致指示灯发光。

楼主:
再上几张发光图片

网友:
飞机上也有这个东西

网友:
两个发光二极管是不是一个正半周,一个负半周

网友A:
我一直想装一个在孩子单车上的,担心骑车风力不够,就买的带电池的闪光灯
我一直以为是个直流电动机呢,没想到这么多线圈的

网友:
一直想买一个玩玩的,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

网友:
转子是怎么放进去的

网友:
看起来挺简单的

网友:
这就是一个微型电机,有磁性转子和线圈定子绕组,线圈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动势,产生的感应电压足够大,就可以经过两个二极管半波整流,足够的电流点亮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点亮电流5毫安到20毫安,当然扇叶转的慢,电流就小,可能就不亮;但是你骑车快了,电流就大,就发光了。

网友:
我买过一个,里面是一个小马达,要费很大劲才能亮起来。

网友:
现在孩子玩的所谓科学套装里面有半成品

网友B:
为什么没看到磁铁啊

网友:
没看到转子是什么样的

网友:
好玩,发光颜色很好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没看到磁铁啊

找了一圈我也没找到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了一圈我也没找到磁铁。。。。。。

我也在找,后来想到楼主说的强磁转子,磁铁在线圈里面,无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装一个在孩子单车上的,担心骑车风力不够,就买的带电池的闪光灯
我一直以为是个直流电动机呢,没 ...

有可能是铜包铝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