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再搞度小镜车载导航

楼主(2025-07-10):
69元的度小镜车载导航装车上用了几个月了,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7396-1-1.html 基本正常。但用了一段时间后就觉得有点无聊了,还想折腾下,因为一直找不到安装第三方APP的可行办法,里面的APP只能用一个老版本的百度地图。看百度度小镜吧里面使用者介绍都是要用原装的车载充电器连度小镜后,再用原装的数据线连电脑后用360手机助手或91手机助手就可以安装第三方APP,可以用语音控制高德地图等骚操作,无奈买的二手的没有带原装充电器和数据线,用手头有的数据线连接电脑一直不能发现设备,无法装APP。前天不死心又从车上拆了下来拿到办公室准备在试试。心急火燎的到办公室到就插上数据线还是不能发现设备,通过WiFi用无线连接用甲壳虫ABD助手也不能发现设备,与前期一样,无功而返。折腾的过程中怕内置电池电量耗完就无脑的直接用5v电源插在了改装了的连接在电池上的type-C口上(此口是改装后在车用4056模块输出4.2v给电池充电的)当时也没有发现此问题,但是发现原来插拔原装type-C口上的数据线时度小镜会提示8秒后自动转入待机状态,此时无论怎么插拔也不会进入待机状态,终于,在一次重新启动的过程中屏不亮了,怎么也不亮了。完了完了。最近搞东西总是搞坏,买的移动电源板子一个也没搞好,修个电子夜光漂也没搞好。想把不用的钓箱改为冷藏箱连着烧了3块电子制冷片也没搞好。。。。。。。

隔了一天,昨天又拆了一个网上买的7.5元一个的山水蓝牙骨传导耳机(买了4个,两个换电池后可以正常使用,这个是发现插上充电头后可以正常使用,拆开后测量电池没电,把电池去掉后插上充电头电池两端电压为零,后来发现电路板上一个过孔有锈蚀的铜锈,测量后发现此过孔前有4.2v电压,过孔背面没有电压,准备直接连线,)问题发现就放下了蓝牙耳机。此时才想起度小镜不开机是不是把5v电压加在电池端后是否把充电芯片给弄坏了。拆。。。。。。

板子正面:

板子反面:

充电芯片:LTH7

网上查资料:

测量5v电源插入原装type-C口时,LTH7芯片4脚VCC端电压为0.3v左右,怀疑因5v电压直接加在2、3脚时把芯片给弄坏了,等网上下单买的LTH7到手后换上试试看能否修复。

网友:
来学习一下,怎么查找故障点,一看二摸三测四换五上电。首先查看电子元器件外观,有没有异样,变形,漏液,生锈等;二就是摸一下元器件有没有严重发热的,估计坏了;三是根据原理图,检测一下各点的电压或电流值,与正常值比较,差太多就有问题了;四就是根据上述诊断出的损坏的,更换新元器件,五就是再送电测试,看看是否成功修好,当然用个隔离电源或者带个假负载,或者串个灯泡,别稀里哗啦的又烧一大片,那就只能买新的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折腾快乐,不值钱,折腾坏了不心疼,哈哈

楼主:
哈哈哈,统一回复楼上的各位,你们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不信......

网友:
没事瞎折腾……

网友A:
没看明白,板子明明有TYPE-C口,为什么还要自己搞个4056的模块在车上给电池充电,直接搞个车充连接板子的TYPE-C口充电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你是真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板子明明有TYPE-C口,为什么还要自己搞个4056的模块在车上给电池充电,直接搞个车充连接板子的TYPE- ...

是这样的,若仅有原装的TYPE-C口的话,车子停的时间长的话,度小镜在待机情况下会耗尽电量,等到车发动用到导航时,开机时间比较长,且寻星也慢,影响出行。我改造后是接了常电和ACC两路电,常电通过4056模块给电池充电,ACC电是给他一个触发信号,当车辆启动后,度小镜从待机状态转为正常,卫星信号不丢失,导航马上就可以用。

楼主:
主要是想办法安装第三方APP,才闹了这么一出。

网友:
太老了,还不知道APP有没有了,装成不。

网友:
折腾吧,反正不容易玩转

网友:
天天去折腾的高手。

网友:
漫长的维修旅程看似很乱实际一点头绪都不着边际。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若仅有原装的TYPE-C口的话,车子停的时间长的话,度小镜在待机情况下会耗尽电量,等到车发动用 ...

这样说就明白了.

网友:
11楼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