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都是空的!这个3C认证是怎样来的?

楼主(2025-07-10):
拆一个有问题的插头,不单是使用铜包铝线,而且地线是做过样子而已。3C认证是怎么来的?

网友:
3C认证本来得通过专门的部门才能获得的,但产品标注3C,也有可能是假的3C,我这看法只代表个人看法

网友:
铁定是个假3c,厂家自己胡乱标的

网友:
一个是自己搞的,一个是以前样品是正品,后面就偷工减料了,
举报。

网友:
这个也造假

网友:
二手模具随便造

网友A:
那根黄绿外皮的不是地线吗?没接中间那个地线头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根黄绿外皮的不是地线吗?没接中间那个地线头端子?

看第二张图,蓝线是零线,红线是火线,边上还有一段灰色的线皮,是空的,那个是所谓的“地线”,直接没有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根黄绿外皮的不是地线吗?没接中间那个地线头端子?

地线只有外皮,没有线芯。

网友:
造假可以的,3C也可以造假,所以质监局失职了

网友B:
是不是一些正品,地线也比其他两根线要细

网友:
你这都不错了,我以前遇到,里面的铜丝非常细,然后内部短成好几段,属于杂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一些正品,地线也比其他两根线要细

也遇见过。唉,一声叹息。

网友:
假3C这种造价挺简单

网友:
皮上打个3C不难吧。

网友:
经常看到、在小店铺铺多的是。

网友:
认证时用的3线,生产时省成本地线用空管线省铜材,偷工减料做法

网友:
监管部门根本没有作为

网友:
空的那条到底是本来就没有导线还是断在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