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3秒钟搞定无线路由器高温死机问题

楼主(2025-07-10):
6月份以来,我的AX3000T两天就要黄灯一次,重启就好了;

7月份以来,几乎1天黄灯一次,重启又好了;
明显是高温导致的系统崩溃啊!
为什么出厂没有主动散热啊!只能动手自己搞定喽!
只要3秒!不要1婚强!
如果还是不行就上主动散热!

网友A:
排除没电脑是热源的话,这样没用,散热只有空气对流才有效果,路由器立起来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没电脑是热源的话,这样没用,散热只有空气对流才有效果,路由器立起来好很多! ...

对的,我的路由器就是立起来放着的,空气能形成对流,散热好

网友:
强制倒立哈哈哈,

网友:
再不行就裸了它

网友:
所以不可否认,当年K2p的金属外壳直接做散热片是多么正确的设计

网友:
有点效果,但加个12V小风扇,用5V电压吹更好。

网友B:
这是倒过来利用电脑机箱的风扇在散热。

网友:
想法不错,再多想想,侧放,下入上出

网友:
用个12V的风扇吹,,

接个5V的电源就行了,实用又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倒过来利用电脑机箱的风扇在散热。

下面的电脑是NAS,平时不开机

网友:
这样多少会影响信号覆盖,我是拆机直接在芯片上加散热铝,加风扇是最直接最快的效果,但是后期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灰尘的。

网友:
电信机顶盒拆了上盖。

网友:
我是上面钻孔,然后放了个12cm的12v风扇,当然了,电压改成5v输入了,风很小,散热刚刚好,低功耗还静音

网友:
我家的网桥连续运行七八年了,中途基本没有停机过,也发烫,但也基本稳定。

网友:
不行就裸了它

网友:
立起来散热确实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