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小空压机为什么只要压缩机不响就漏气?

楼主(2025-07-10):
为什么只要压缩机不响就漏气?这个地方应该检测压力大到一定值就停机的吧

网友:
电磁阀漏气?不在保修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A:
东城空压机及其垃圾,我们车间买了8个30L型号,坏了6个

网友B:
这个是排管子里的气,保证压缩机启动时不会因为高压而难以启动,这里也不是一直放气把,把管子里面的气放完就停了,一般就一下下,放气时间长,你要看看是不是止逆阀有问题了

网友:
这是时间久了,气动电磁阀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排管子里的气,保证压缩机启动时不会因为高压而难以启动,这里也不是一直放气把,把管子里面的气放完 ...

刚刚在PDD看到店家说要清理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城空压机及其垃圾,我们车间买了8个30L型号,坏了6个

不会吧,我这个用了7年了,才出这个问题,东成好呆是国产名牌

网友C:
到压力自动停机,高压管会排气的,防止电机启动困难,一般就排个一两秒,要是一直排气就是与气罐链接部位的单向阀漏气了,把气罐气放完,拆下来清理或更换就行了。

网友D:
是不是单向阀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压力自动停机,高压管会排气的,防止电机启动困难,一般就排个一两秒,要是一直排气就是与气罐链接部位的 ...

单向罚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单向阀问题

准备换了,问了一个PDD的老板也说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压力达到一定阀值就要自动泄压力,

网友:
安装电磁阀的铜座上好像带有单向阀,拧开铜螺钉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向罚是不是这个?

是的,把软连管拆下来,把这个阀组从管体上拆下来,检查一下,原理很简单,实在不行就整体换掉

网友:
单向阀里面有杂质了,要经常拆开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