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摔坏的小达人点读笔 没声音准备更换喇叭

楼主(2025-07-10):
买了好多年,点读英语绘本用
今天小孩说摔坏了
开机没声音

拆开目视检查

没有明显烧坏或断开的地方

固定点都点过红胶或黑胶

万用表量8Ω 1W的30mm扬声器电阻无穷大,

推测是把扬声器内部漆包线震断了
重新买这个规格扬声器
但找不到LANSON品牌的,

也没找知名品牌,就随便买个WES试试了

楼主:
是2018年花308元买的
后来买绘本也花了几百
这笔做工可以,但物料成本估计也就几十把
售价主要在内容(点读包)支持和销售渠道上
教育类电子产品普遍贵,好处是利润高能保证做工在及格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018年花308元买的
后来买绘本也花了几百
这笔做工可以,但物料成本估计也就几十把

我家也有一个 笔尖是摄像头 扫书本上很小的二维码

网友:
哈哈,“修摔坏的小达人点读笔”,“缝缝补补又3年”。

网友A:
这种是要特定的书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要特定的书本吧

是的,专门印刷了红外墨水(肉眼不可见),也叫铺码

然后用电脑把相应的点读包导入到笔里

各家点读笔有很多铺码标准,当时小达人算是兼容性最强的

现在的点读笔更智能,连wifi自动下载点读包

网友:
一般大耳机里就是这种喇叭

网友:
我家那个是摄像头的,挺好用

网友:
缝缝补补又3年

网友:
买一个直径30mm的扬声器就行呀!!!

网友:
只要喇叭的外径一样,就可以更换。

网友:
厉害了,这原理没想到是这样的,竟然要特定的书本,我一直以为是随便什么书都可以

网友:
随便找一个同型号的扬声器就行

网友:
哪里不会点哪里

三百大洋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