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家居DIY:三路PWM功率插座

楼主(2025-07-10):
这是五年前DIY的一个空调控制器,服役到现在了,一直没有任何问题正常使用中。

功能:
1、录制空调红外遥控器信号并储存,然后可以通过手机或者配合homeassistant自动化调用。(老旧空调经常找不到遥控器所以启动此项目),
2、加入温度和湿度传感器,用于夜间湿度过低时启动加湿器(当时家里有婴儿空气太干燥容易流鼻血),
3、3路PWM功率调节插座可以插上小夜灯提供更柔和变化的室内光线,以及冬季电热毯功率调节(可以根据实时气温调节输出功率,不会再热醒了),
还可以在特定时段开启电蚊香和无线座充。
4、4路并联的红外发射管,发射功率很大,随便装在房间角落红外信号就可以覆盖较大面积的房屋。

利益于嘉立创免费打样,PCB成本可以忽略,用了ESP12F,DHT11温湿度传感器,AC-DC,继电器,可控硅,红外收、发管,一套下来成本30多元RMB,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以上给智能家居玩家提供可玩性参考。

网友:
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楼主:
外壳和插座都是3D打印的挺省钱,用的2.5平方铜线,但是DIY的东西用起来要小心,安装时要远离可燃物。

网友:
性价比非常高

网友:
DIY功能强大

拆了看看

网友:
3d打印还没有尝试过

网友:
我靠 能3D打印插座也是牛逼大了!

网友:
这个吊炸天

网友:
看到过大型鱼缸的控制系统,与这有点类似。

网友:
连插座都3D打印DIY,丧心病狂

网友A:
什么都弄,不要考虑成本的吗?

网友:
能用上的DIY创意就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弄,不要考虑成本的吗?

一套AC电源插座单元0.7元(不含运费),算上电线,导轨,PETG打印材料,
8联的成本应该是15元以内,这种插座我做了七八条吧,目前使用都超过5年了。
制作这种插座主要就是成本考虑,应该比成品插排便宜一半。
另外我觉得这个颜值挺不错的,用在老房子里明装比商品模块化的好看多了。
性能方面2.5KW以下的负载没有问题,这是早期用过的模块式插排,越看越难看。。。

这个有些问题比较容易松动,当然更换也方便,就是工地风格看久了想换掉。
价格的话这个略贵一些一个模块单元3元。

网友:
技术不 错,自己动手做更加实 用

网友B:
安全性好吗?这种打印的材料阻燃吗?耐高温程度如何,插座使用功率过大发热材料会不会融化掉?

网友:
这种打印的材料阻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性好吗?这种打印的材料阻燃吗?耐高温程度如何,插座使用功率过大发热材料会不会融化掉? ...

安全性未知,阻燃和耐高温性能无法测试,最大功率只插上过1.8KW的冲击钻短时使用,
平时主要是接电脑,打印机,UPS,光猫,路由器,台灯,音响小功率场景用了几年暂时没有问题,
DIY产品属于风险自负,看看可以,跟风制作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