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砂轮机的螺母怎么锁紧?

楼主(2025-07-10):
就是普通的那种砂轮机,中间是电机,一根轴,左边一个砂轮,右边一个砂轮,共用一根轴。

左边的是左旋螺纹,右边的是右旋螺纹。

现在的问题是,我把左边的压片、砂轮、左旋螺母拧上之后,想要继续装右边的砂轮,那个右旋螺母就固定不住。

我用一个扳手固定住左边的螺母,然后另一个扳手去拧紧右边的螺母,这是右边螺母就会带动主轴转动,导致左边的螺母就会松动退出来。

请问这俩螺母怎么拧紧啊?(这个砂轮机也不像电磨什么的,能把主轴固定住,这个主轴没法固定)

网友:
1、看看砂轮机靠砂轮里面有没一个卡位,一般来说圆轴上会铣一个对边,宽度1cm左右,用于扳手固定。
2、看看主轴上,是不是带内六角的孔。
3、实在不行,就只能用管钳先锁紧一边的轴装好一边的砂轮,,另一边时,用手握住已锁紧的砂轮当扳手,这玩意一般也不需要锁多紧,反牙螺丝设定就是旋转过程带自紧,避免松动。

网友:
那个图也没有怎么猜?用自锁螺母……

网友:
用寸劲拧,
还是2楼说的对

网友:
既然是产品砂轮机,就不用纠结了,设计了左右旋紧固螺纹,就有自动紧固作用,就是装上砂轮、夹板和螺母,开动电机在砂轮上施加负载(磨一件东西),它就自行紧固了。

网友:
越转越紧的

网友:
50多年前干过车工,那时每天都要磨刀,有时候也会换砂轮,都是用一只手攥住砂轮,另一只手拿扳手拧螺母,与2楼说的第三种办法后半部分是一样的。

网友:
越转越紧不用紧太紧

网友:
2楼说得对,只需要先拧紧一边,另一边抓住已上好的砂轮紧另一边即可,不要怕不紧,会自紧的。

网友:
自紧的,越用越紧不会掉的

网友:
反牙, 靠方向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搞明白怎么回事了,原来不用拧的特别紧,差不多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搞明白怎么回事了,原来不用拧的特别紧,差不多就行。

千万别拧太紧,另外,砂轮两侧那个缓冲纸可千万别丢弃。
这玩意儿会玩儿的也要小心翼翼,这么些年出事的太多。

网友:
搞不紧是不是电机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