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雷柏v500Pro茶轴键盘换键轴

楼主(2025-07-10):
这机械键盘用了两年多吧,n键和v键,ctrl键都有些不灵敏了。在淘宝上买了些茶轴换了。
换之前先拍个键帽照片,到时好还原。

拔了键帽卸几颗螺丝。然后加热吹下右上角的logo,下面有颗螺丝。

用吸锡器下掉原键轴。换的还是十字茶轴,3块多钱十颗6千万次的。

原轴是雷柏自产的。

功能恢复如初,继续正常用。
这种焊死的换轴麻烦,可拔轴就方便些,坏了直接拔换。这机械键盘寿命还是短了点。

网友:
手艺不 错,换好键轴后继 续 用

网友:
看起来还行。薄膜键盘性能更优秀,欢迎选择使用。

网友:
还是喜欢薄膜的手感

网友:
某华的轴还行,几年都没啥问题

网友A:
6千次是指寿命吗?不会这么短吧?

网友:
好几年不用机械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千次是指寿命吗?不会这么短吧?

开关触点氧化了,多少次都不算数,,像这些键盘,得经常敲打,每个键都经常敲一敲,可以把开关触点磨的锃亮。。导电性能自然就好了,,所以说,不一定非要换轴,,不灵的按键 多按按,按它千百次

网友:
加点硅油吧

网友:
插口全换成铜,,,谢谢分享

网友:
一般,2年差不多是要保养了

网友:
两年就不行了

网友:
才6000次,寿命有点短

网友:
机械的就是寿命短

楼主:
少打了个万,6000万次。雷柏原厂的是5000万次

网友:
机械键盘原来两年多就要保养维修了。

网友:
时间长了受潮氧化很正常

网友:
这时候插拨轴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网友:
V500太老了,可以玩玩阿米洛的静电容,剪线的100来块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