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网络问题,大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么?

楼主(2025-07-10):
某app,打开页面很慢,之前一直正常的,

网络似乎没问题,因为其他app都没问题,
重装了app很多次,都没用,宽带拨号重拨也无效。

最后把路由器断电10分钟,再连才恢复正常,为何会这样

网友:
没有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A:
DNS劫持都有可能,比如你的app在加载广告,而那个ip地址被暂时屏蔽了,就有可能这样

网友:
对楼主有强烈的针对性。

网友:
路由器隔一段时间重启一下比较好,手机也是

网友:
万能的重启,能解决很多疑难杂症

网友:
可能软件有问题,可以看看其它的手机上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重启会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估计ip变了才正常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有时用手机数据 ,都是这样才解决。

网友:
家里的路由器用智能插座定时控制,家里无人时就断电了,省电且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NS劫持都有可能,比如你的app在加载广告,而那个ip地址被暂时屏蔽了,就有可能这样 ...

dns被劫持了,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启会解决很多问题。

马上重启没用,要断电后,过几分钟再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上重启没用,要断电后,过几分钟再重启

对,一样操作,拔电源大概一分钟左右就行了

网友:
重启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难说,定时重启最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dns被劫持了,该怎么办?

使用加密dns即doh,可以在路由器里设置安全dns

网友: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加密dns即doh,可以在路由器里设置安全dns

加密dns是整机,不是针对单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