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问一下这种磁吸充电器对锂电池有没有影响

楼主(2025-07-10):
最近锂电池多了各种型号18650/ 14500 / 21700等等,充电的时候都要各种盒子麻烦,看见这种充电器想问下,这种充电对电池有没有不利的影响。

网友:
看电路吧,或者买回来自己改4056...

二○二五年七月十日

网友:
能有什么影响?我一直用我自制的,4056小板加这个,做成可拔插是有时候用另一条鳄鱼夹的

网友:
应该有防反接吧..............

网友:
还不如用多年前的万能充接两条线连接磁铁,自带正负极识别。

网友:
别接反和短路就没事

网友:
磁铁会导致线阻略大,会有点压降,然后可能过不了太大的电流,若是1A、2A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带铜壳或铁壳,线接到壳上就完美了

网友:
有影响,电磁会改变磁场运动。

网友:
不觉得会有影响

网友:
磁铁会导致线阻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