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索尼的PS2251-07/TC58TEG7THLTA00找不到量产工具

楼主(2025-07-10):
PS2251-07(PS2307) - F/W 05.02.41 [2016-02-03]
闪存芯片: 983A98A37651 - KIOXIA(凯侠) TC58TEG7THLTA00 [TLC-16K]  这个虽有量产,我找了很多,都不合适

网友A:
按理说,这个闪存是可以开的,重新找工具试试吧

网友B:
使用BN07V500T9或者BN07V502TAW的BN,和FW07V50253TW的FW即可刷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BN07V500T9或者BN07V502TAW的BN,和FW07V50253TW的FW即可刷入

不行啊,一直还是这个报错CT program firmware fail 0x11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这个闪存是可以开的,重新找工具试试吧

真心找不到这个开卡工具

楼主:
现在还了个工具,报错坏块太多。

楼主:
还可以救吗高手们

网友:
帮顶的又来了

网友:
同样是索尼2251-07,为啥你买到的是TLC,当年我和同学买到的都是MLC

楼主: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一直还是这个报错CT program firmware fail 0x1107

选no burn那个勾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