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米家屏显开关(三开单控)ZNKG03HL

楼主(2025-07-10):
小米米家屏显开关,三开单控,小黄鱼收来的,卖家描述左键没反应,2只20块还包邮顺丰,怎么着都不亏啊
上电测试,其中1个就压根没有问题啊,捡漏了
另1个显示屏不亮,而且3个继电器长通,灯直接常亮,控制没反应,直接拆修看看

外观正面,三开,带屏幕显示,有温湿度、时间天气

反面是电线接口和产品信息,单火线版的,不用额外找零线,缺点是没有零火版稳定

掰开三个按钮,通过卡扣安装,还有个安装按钮,安装时候可以断电

撬开盖板和显示屏卡扣,通过排线连接

按钮小板上是3颗微动,反面是插针和供电板连接

显示屏背面是颗牛屎芯片和蓝牙模块

之后就可以看到电源板了,按钮开关就是颗船型开关

主板正面主要是电容和继电器,3颗继电器,永能YX202-S-105DM,工作电压‌5V

反面主要是贴片元件,排查到了右侧的二极管挂掉了,SMBJ15A丝印TVS二极管

手头没有代换的,直接拆掉测试,果然屏幕亮了,但奇怪的是3颗继电器还是长通,不受控制
查来查去没有头绪,然而直接把继电器往桌子上一磕,居然就好了,估计是触点粘连了,真的是好玩,3颗一样的问题,
后续正常受控了,也没有再出现粘连,先将就用吧,哪天不行了再换掉。

网友:
磕头大法好

网友A:
很喜欢米家的显示屏!很大气!不刺眼!莫非这就叫墨水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喜欢米家的显示屏!很大气!不刺眼!莫非这就叫墨水屏?

这个不是墨水屏的,温湿度计Pro用的是墨水屏

网友:
第一次学了磕大法

楼主:
连磕3个

网友:
哇,竟如此简单

捡漏成功

网友:
以前都是先拍拍,看看能不能拍好嘀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喜欢米家的显示屏!很大气!不刺眼!莫非这就叫墨水屏?

这叫断码屏 很便宜的那种

网友:
米系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
估计是供电电路的事儿。

网友:
内部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看着还挺不错啊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